DELL 5460 插电池大短 不插电池 待机0.1 充电芯片附近三极管发烫

楼主(2017-05-10):
隔离管都换过 不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三极管换了也不行 电容也没测到短路   现在只要不插电池都正常使用
最近今天遇到2台了 一样的问题  第一台也是这样 不过LVDS接口附近电容击穿   第二台是CPU供电附近电容击穿  不过插适配器短路的问题是一样的
有遇到过的大神 给说下

网友A:
不插电池测充电电感,有19V电压就修到没有就行了,上管G级测一下是不是悬空了,BOOT脚一般有个二级管连的,是不是短路坏了

网友:
要是配上图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电池测充电电感,有19V电压就修到没有就行了,上管G级测一下是不是悬空了,BOOT脚一般有个二级管连的, ...

现在待机高 还能开机  搞好充电不易

网友B:
19V电容短路多数会烧隔离管,此管多是P极少数N极性,放电管和充电上管损坏也会同时用电池大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V电容短路多数会烧隔离管,此管多是P极少数N极性,放电管和充电上管损坏也会同时用电池大短路。

电容全都测了 没有短的  现在待机0.1  偏高 但是开机正常使用
平常隔离管坏的话 待机都正常

网友:
我这个无3 5V 一样的机子  待机0.02 偶尔 3 5V电感阻值很低 40欧

网友:
我今天接一台,接可调一会过流灯亮一会大短,拆机直奔LVDS接口座处,四个电容一个烧断一个击穿,拆除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