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WIN7系统封装 大家一般都优化哪些?

楼主(2017-05-10):
如标题,还有就是不瘦身的话多多少容量,刚学封装系统很多不懂的,谢大神指导

网友:
封装我也不会 一般把容量控制到一张光盘的容量 就行了吧

网友:
如果考虑兼容性的话,直接用封装带的优化就可以了,过多的优化封装的系统不稳定,有时候还会出现驱动怎么打不打不上,比如同方的一款机器因为用了过于优化的系统,结果USB鼠标怎么也用不起来。

网友:
我们自己封装系统的话,一般把补丁打上去再加驱动封装起来一般在win7在4g到5g多

网友:
封装的时候最好弄个万能驱动进去

网友:
你说的封装,是不是自己制作IOS镜像文件?

网友:
打个驱动,这样一般在4g5g左右

网友:
每封装过,学习经验

网友:
一些普通用户用不到的服务

网友:
把补丁打完,简单优化一下就行了,关键是要稳定。现在 U盘那么大,还在乎那么点空间

网友:
封装完的系统可以二次封装吗    大神们

网友:
别费劲了,自己封装的系统不稳定的

网友:
这个我没学过,呵呵

支持 反对

网友:
还没学会封装系统

网友:
确实技术很厉害了

网友:
360优化就行了

网友:
从不做优化

网友:
封装你用es4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