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ThinkpaidE430 不加电

楼主(2017-05-10):
ThinkpaidE430 不加电 电源接口灯不亮 公共端只有17,.5v ·。 吹吹ec周边,公共端恢复能加电亮机但用会儿掉电公共端又掉到17.5v。ec换了还是一样 哪位大神修过这个问题
掉电

网友:
35v 坏了啊

网友:
你换个EC试下呗

网友:
公共点有微短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吹吹就好 凉了就完蛋 最后 最后 最后 换板了

网友:
还是电路问题,多测测吧

网友:
来自: 山东烟台
下个图纸看看待机条件满足没

网友:
下个图纸看看

网友:
E430 这台机器这种问题比较棘手 是板层问题,建议楼主换主板

网友:
公共点电压不大对哦,看看过了饱隔了没

网友:
迅维网 只是在闹大动作啊、

网友:
amd那些鸟机遇到有随便吹下可以的

网友:
系统供电那块有问题,先系统供电吧,换玩再说呢

网友:
下载图 一步步来 不行就找更专业点的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吧,查查公共点电路的电容什么的有没有不良的

网友:
还是多吹吹,冷了就歇菜

网友:
可能公共点微短。。。

网友:
明显后面短路掉电

网友:
35v ec 都换了还是和原来一样 吹吹有时能用几小时 本人不太懂电路还望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你查哈8205芯片的条件啊 条件都没有查 你找不到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