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R290不通电,对管烧了

楼主(2017-05-10):
普通喷墨机没有维修价值,看着这个机器新机不便宜就接吧,待机3W,按一下开关能到10多W然后回落,拆开测量对管短路,本以为是小问题焊盘都清理干净了,’结果去马云家找配件的时候注意到这个机器大部分是因为喷头坏了烧主板,拆机主板40+拆机喷头350一共需要400块钱,又白忙活了

闲来无事,又搜索了一下资料,说如果头烧了,换了F1F2还会烧掉,内容如下:

在维修EPSON喷墨印表机列印空白故障时,测量出主板上F1(或F2)烧断后,而无法判断喷头是否烧坏,根据测量经验,向你介绍一下测量喷头是否烧毁的方法:对照主机板上头缆插接处测量头缆3个点VHVCOM、GND之间的阻值,如果阻值无穷大或为零,表示印字头已经烧坏。尤其是阻值为零的喷头不可接入新主板,会烧坏新主板。

机 型:
EX3(CN8)
R210/310(CN8/CN11)
C43(CN9)
C830U(CN8)
SP1290(CN8)

接点 VHV-COM(MΩ):
EX(10-14 2.5M)
R210/310(5-2 2.5M)
C43(1-2 2.5M)
C830U(4-2 2.5M)
SP1290(5-1 2.5M)

阻值 VHV-GND(MΩ):
EX(10-13 2.2M)
R210/310(5-1 2.0M)
C43(1-3 2.6M)
C830U(4-1 2.1M)
SP1290(5-2 2.5M)

说明:
1、测量方法:黑表笔接VHV端、红表笔分别接COM端及GND端测量阻值;
2、测量出的阻值范围在上述值的±10%内可认为正常;
3、为保证测量的准确,建议使用数字万用表;
4、测量阻值在范围内的喷头也有可能会出现打印空白的故障,但不会烧坏主板。

最后附R290维修手册(内有电路图)1份

网友:
设备先进啊

网友A:
主板应该能修一下,单独的喷头很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应该能修一下,单独的喷头很贵吗

主板拆机的40,对管20-30,喷头拆机效果好点的350,所以主板就没必要修了

网友:
哈哈!上次碰到一台爱普生l365的也是这个故障,换对管,也是x宝一搜是喷头坏引起的。。。客户嫌贵,不休!坑爹啊

网友B:
,,,我有台R270两红灯轮流闪,会不会是笔架下面的感应器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台R270两红灯轮流闪,会不会是笔架下面的感应器脏了?

废墨仓满了吧,清零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废墨仓满了吧,清零试试

提示卡纸。。开机的时候字车在右手边慢慢的动几下,就闪灯了。有怀疑过电机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提示卡纸。。开机的时候字车在右手边慢慢的动几下,就闪灯了。有怀疑过电机的问题。

交替闪是需要清零,同时闪才是有异物卡住或者机械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交替闪是需要清零,同时闪才是有异物卡住或者机械部分出问题了

那就是我记错了。应该是同时闪了。。明天要到客户拿机器回来,再找师兄你。。

网友:
最终还是修好了,换了主板和喷头

网友:
刚想学习修理打印机,学习了!

网友D(2017-06-09):
拆机喷头好用不? 我以前拍了个头,没几天就出现混色等其他问题,运气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机喷头好用不? 我以前拍了个头,没几天就出现混色等其他问题,运气不好啊。

暂时还没出问题,希望别中奖,不然不大好交代

网友:
有把握就修 没把握就换就是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