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430 不开机维修一列

楼主(2017-05-10):
IBM T430 集成 板号NZM4I-7 故障现象 插电待机出来1秒只有变0  ,   先测, 待机3V 5V  有出来一下 马上变0V 。   量 TPS 51220A   发现EN 1 和EN 2  再插电瞬间有3.3V 马上就没。 那问题应该在 EN 没有,导致3v 5v 没出 。EN 是有EC 的94 95 发出 , 量的 EC 段也是一样。 出来一下就没有。  测了下EC 的几个供电都正常。
不知道是EC 拉低了 还是芯片拉低了这电压 , 断开R866电阻 发现 3V 5V 待机正常 。 EC 段还是3.3V--0  那应该是EC 拉低了这个电压
. 心想M1_ON  怎么会出来一下就没有呢  。难到EC 坏了  或者 EC 检测到什么不对 就不发出了。   在试了下 在断开M1_ON  时候 待正常 怎 就开机试了下  , 上电一点就掉电,  掉电后3V 5V 还保持 。 那证明3V 5V 本身这块应该没问题。   问题要么出在 EC 要么出在后继。 当时就怀疑EC 可能检测到哪里不对就保护起来不发出M1—ON  导致没待机,笔记本THINK 芯片 保护多。
把思路转移下,量后续看看有什么问题  。 量到PL6 看阻止0.50 感觉偏低  拆了U18  就无重大。换上一个U18后 机器正常  。
问题其实简单 就U18坏   只是思路被绕进去了 , 一直在按没待机修, 修3V 5V  走了些弯路。
本人菜鸟 , 希望后面的菜鸟不要走着弯路。 图纸论坛有 自行下载

网友:
X修好了?

网友:
THINK的这个保护电路太绕,有时确实走弯路

网友:
修好了?我 有台一样的

网友:
对EC有重大怀疑都没有动它,不算走弯路

网友:
动了EC就真的走弯路了

网友:
很好  值得新手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走弯路不可怕就怕 走了弯路 还没修好

网友:
那我以后要注意,没待机。不一定是待机电路的问题。

网友:
   不亲身测 真不好帮

网友:
集成显卡的机子好修啊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thinkpad的保护有时候也弄的很蛋疼

网友:
这个确实不好修

网友:
很好的分享经验,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机子问题本来就多。各种问题都有

网友:
后面有短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