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三星355V4X笔记本开机卡LOGO

楼主(2017-05-10):
三星355V4X笔记本A10CPU开机卡再LOGO那里就不动了版号QMLE  LA-8863P                               刷完BIOS好了

网友:
首先我会先软,后硬。毕竟涮BIOS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要用编程器。先换内存,拆硬盘。再涮BIOS。我是这么想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发这种帖子最好是图文并茂,没有图片光有文字的话,人家会以为是灌水帖子

网友:
是的,就那么轻描淡写就搞定了,还真有点不兴的感觉

网友:
你连版号都报出来了 想必那些普通的办法都试过了吧,先刷个BIOS吧

网友:
不行的话 再看看声卡和网卡 还有USB这些外设  如果还是不行 先考虑下南桥喽

网友:
拆掉硬盘看一下喽

网友:
这个是降低bios版本才能支持硬盘模式造成的

网友:
遇到过硬盘坏卡LOGO的

网友:
资料发上来啊

网友:
我去,这种一句话就不要写了吧

网友:
估计是里面有个固态硬盘挂了吧

网友:
硬盘拆掉看下还卡不卡

网友:
说详细一点 会更好哦

网友:
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受教了   可以的

网友:
卡LOGO 一般是 硬盘本身 或者外设问题。   南桥的问题少。 先拔掉外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