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A开机电流0.6几 无显

楼主(2017-05-10):
机型  三星300E4A版号 PETRONAS-14

故障  触发 不显示 电流上到0.6几 有时会掉到0.2几

着手维修
到我手 已经是二修机  肉眼看过去 VCORE焊过 BIOS刷过
一般我这是会说 瞎几把乱修
万用表电压档 测试各个大电感 独显 和集显电压没出来
                          各个电压的后继电压 这一量啥问题都出来啦
除了3.3和5V的后继电压出来了 其余的1.5V 1.05V还有一个3.3转3.3D
的电压也没有出来
于是准备去测试各个控制级电压
在测试Q16时 表笔接触到3脚控制级时 恒流源电流一下就上到0.8了 这时去测试各个
分组电压时 就有都出来了  这个时候独显的电压也出来了 但是集显没出来 还是没显示
看电流的跑动应该还是没有跑马的
断电再开 时表笔一点 就又出来  先换来了这个再说
换了Q16 后 就唯独集显没出来了 想到改机刷过BIOS 于是找那个 瞎几把 把备份的BIOS
刷回去  满心以为OK了  结果还是一样 内存cpu也换过试了还是一样
抱着修不好就退了的心思 把各电压又慢慢的细查了一番
当查到Q65时 这时3.3vAUX转换成 3.3V的电压  4脚出入 1256脚输出 都3.3
这时 表笔滑到3脚控制级时 却只有2.2V 看图纸 这时个P沟道的 控制脚 没被完全拉低啊
3脚经过一个电阻 连接到N沟道的Q64 q64G级电压 3.3V 换掉Q64 一样 换掉Q65   后
这时 Q65  g级 为0 p沟道 导通电流上上下下上  1.0几 左右
上屏 亮机
     就换两个P管
哎  修到亮机  20分钟没用到  写这个帖子 写了一下午  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啊   记得上学的时候 最怕写作文了

网友A:
把图纸也发出来共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图纸也发出来共享下

论坛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