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U800 DABY2DMB8F0改集显

楼主(2017-05-10):
东芝U800
板号:DABY2DMB8F0
故障不触发,待机0.0124 ,3V5V正常
按下开机键电流0.0298,几秒后掉到待机
这样的电流微动,基本可以判断EC动作正常,桥无动作
桥没有动作的原因自然是待机条件不满足和桥本身损坏后者短路。
桥待机首要条件就是VCCRTC,测量电池电压3.1V正常,
待机等都正常,EC到桥的DNBSWON#也是有的

一番寻找才发现,3.1V的电池电压经过D15二极管以后被降压成了2.7V,达不到满足电压
更换D15以后,更换新电池,电压3.2V正常
开机触发电流到0.99A停留几秒后,风扇狂转,铜管烫手,电流升至1.08A不动,不显示。
去掉内存条,电流只有0.9A不动
1:说明已经过内存
2:刷bios无果,
3:开机后大小键不可以切换
这三点已经说明是显卡损坏,
显卡216-0833013没料换,和客户协商换显卡等2天,改集显当天拿走,客户选择改集显。

这款机器该集显,只需要拆掉显卡和显卡供电电感就可以了,测试正常亮机

东芝 U800

网友:
集显更好用这样的超级版,集显也稳定

网友A:
良心之作啊还贴上了原显卡型号

网友:
单独去掉供电的话可以吗?还有,为什么你的标题是红色的?

网友B:
不去显卡  去供电行不行  试过了吗,  经验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去显卡  去供电行不行  试过了吗,  经验不错

这个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良心之作啊还贴上了原显卡型号

这是防止客户反悔后再次装显卡的时候不知道显卡型号

网友C:
hm65的  吧显卡核芯供电电感去了 就可以变集显了  但是开机亮屏有点慢

网友:
LZ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hm65的  吧显卡核芯供电电感去了 就可以变集显了  但是开机亮屏有点慢

亮屏不慢,只取电感没有试。。

网友:
维修过程,简洁明了。拜读楼主的大作受益匪浅。

网友:
楼主很牛,技术牛逼

网友D:
BIOS 下载后为什么显示打开失败呢

网友E:
请教大师,什么情况独显改集显,直接去掉显卡和供电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大师,什么情况独显改集显,直接去掉显卡和供电就行?

应该是和架构,平台有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 下载后为什么显示打开失败呢

压缩软件换360压缩试试

网友:
双显卡的改起来本身就比较方便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学习了

网友:
有些机器吧显卡供电拿掉是可以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