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37液晶 电视开机几秒屏就开始跳

楼主(2017-05-10):
如题,哪位高手给我解答下是哪里的问题,本来是视频的,不会发截张图,这个图是上下跳的
问题

网友:
查下屏电路,应该是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屏电路电压不稳定

网友:
应该是哪个电压不稳定吧

网友:
没有逻辑板,主板直接到屏的,我告诉客户屏坏了

网友:
如果是三星屏可以一刀了,屏边板cvk1-cvk3,cvkb1-cvkb3

网友:
加个隔离器

网友:
不用回复了,已经退还客户了

网友:
屏电路问题

网友:
常见为屏的问题!

网友:
液晶屏也太不耐用了 还不如CRT

网友:
我告诉客户屏坏了

网友:
看不清楚.有视频吗

网友:
逻辑板有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未必能修

网友:
照片看不清楚,来一个正面的可能好些。

网友(2017-06-11):
屏上面的电压要测量吗,是多少伏发过来看看分析下

网友:
图看不清楚 提供的资料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