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 GA-H61M-DS2 风扇转一下 停一下!

楼主(2017-05-10):
板子是以前客户换下来的,在柜子里躺了一个多月吧。一般客户换下的板子,没拿走的,不会马上修,防止杀个回 马 呛 (敏感语)

好了,入正题!

  目测:板子整体还好,除了ISL95836 两边引脚略有点氧化。

  打值:暂无发现短路。

  动手补焊了下 ISL95836,即然这里有问题,首先怀疑这里问题,(新手没啥思路请见谅)

  着手大至测了一下,工作条件, SVID就算了,直接撮电感有1V左右。
    集显供电无输出,按时序,6X是 复位后,还要自检过内存,二次SVID再出集显。

   目前的诊状应该是掉电,那么掉电,无非是缺电压,电压不正常、、、(待高手补充)

哎,算了,即然没思路 那就按套路打一遍吧! 因为掉电,这里我们把PWROK接下地,再查各大供电是否正常。

当我测到Q24 S极,发现电压是2.3V,眼睛一亮,马上测2脚,也是2.3V   3脚,还是2.3V

开始还以为是358有问题,好了可排除了,看看前面的分压吧,
仔细一下 貌似电阻有些发白,洗板水洗洗,测测还是不对,一不做 二不休,索性拆下来,测了下,发现又是OK的。

想想那个电阻太难找了,先吹上去 再看看吧。

测了一下阻值略有变化,不过,分压差不多得到1.8V左右。 OK,先上电吧!

看样子,有戏。OK ,断掉去掉PWROK接地。 再次上电,

OK 亮机了,修个硬盘,再发个贴,嘿嘿!

小结: R220与R221分压高于PLL所需电压1.8V  桥内部关闭,引起掉电。

纯新手,如有错误及不足之处,望各位前辈各指证,小弟感激不尽

GA-H61M-DS2-R2.0(点位图).pdf

网友A:
同样的故障,有空看下是不是

网友:
可以不错啊,掉电最长见就是锁相环出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故障,有空看下是不是

祝你成功!

网友:
试下,刚好遇到一片同故障的

网友B:
哥 看到标题就猜中了结尾

网友:
我也修改一块这样的板 MOS跟比较器我都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 看到标题就猜中了结尾

传说中的大神

网友:
风扇问题,很多可以刷BIOS试一试

网友:
焊下再焊回去就好了?会不会是虚焊了?

网友:
经典案例
不过 1.8V引起掉电 掉电速度应该不算很快  不用拉低PWOK 应该也能测得到
1.8V不正常 很多会导致无CPU供电

网友:
1.8vPLL电压不正常导致掉电还是好修的

网友(2017-09-13):
刚修到一块,需要图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