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冷至尊650w电源维修案例分享!

楼主(2017-05-10):
故障描述:空载正常开机,60%负载正常开机,100%负载开机后关机保护。

检修:100%负载情况下,用示波器测试各点瞬时电压,发现均OK。
此时分析电路

1.测试满载时辅助电路的供电电压正常
2.测试故障信号是电源管理芯片PS232(3脚FPO/)给出。
3.继续测试各组电压发现均正常
4.找来一个四通道的tek示波器 在满载情况下 同时测量各输出电压和PS23(3脚FPO/)电压波形,如下图

ch1:+12V   ch2:+3.3V  ch3:电源管理芯片PS232S 3脚电压 (以上波形是满载情况下测试波形)
此时发现在电源管理芯片输出故障高电平前+3.3V电压掉电。
推断在满载情况下+3.3V电压掉电导致电源管理芯片检测到故障输出故障锁存信号将电源关闭。
为了确认故障,又测试如下波形
图二:ch1:+12V   ch2:+3.3V ch3:+5V  (以上波形是满载情况下测试波形)
根据上图可以观察到+3.3V先掉电,导致电源关机+5V和+12V掉电。
5.检查+3.3V电路DC-DC 控制芯片APW7073,直接更换芯片,上机满载测试OK。
另+5V电路也是采用APW7073,维修时也遇到此处故障。
时间原因,简单描述下,供大家学习。

网友A:
怎么知道电源工作在100%负载,求楼主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知道电源工作在100%负载,求楼主解答

测试有负载测试机 测试的把

网友:
楼主是专业修电源的啊
这电源是什么结构
看图纸怎么这么复杂呀

网友B:
你是原创还是哪转载过来的? 从图二看,三个通道的直流电压都比正常值低很多啊(12V只有7.7V,3.3V估计1.2V 5V约2V吧?),我感兴趣的是你这个波波哪弄的,太牛逼了!  能不能解释下同样是全电压下跌,为什么3.3V的下降时间比其它两个电压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知道电源工作在100%负载,求楼主解答

电子负载机 SEL-9880 可以设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原创还是哪转载过来的? 从图二看,三个通道的直流电压都比正常值低很多啊(12V只有7.7V,3.3V估计1.2 ...

亲  麻烦你自己看下  示波器每个通道基准在什么位置好么   这么简单的问题  从基准线开始数格子  这个问题你自己读   还有这个是自己写的  不属于转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原创还是哪转载过来的? 从图二看,三个通道的直流电压都比正常值低很多啊(12V只有7.7V,3.3V估计1.2 ...

ATX电源  我选择满载的时候  先将+5V和+3.3V 带满载   这样情况下+5V和+3.3V 电压跌落的快也很正常  请看ch2和ch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原创还是哪转载过来的? 从图二看,三个通道的直流电压都比正常值低很多啊(12V只有7.7V,3.3V估计1.2 ...

还有本机故障是出现在+3.3V带载能力弱  先掉电导致 电源关闭 电源关闭后+5V和+12V掉电
关于波形从哪里来   示波器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知道电源工作在100%负载,求楼主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有本机故障是出现在+3.3V带载能力弱  先掉电导致 电源关闭 电源关闭后+5V和+12V掉电
关于波形从哪里 ...

你不要激动,看清楚:我问的是“波波”也就是 示波器,是从哪弄来的,小白羡慕你的设备,不是技术!

由于没有实物,只能从图二的CH1那个量程看12V电压,从格子数,应该是6.5V左右,但示波器上显示的是7.7V, 至于3.3V估计1.2V 5V约2V左右,也是参考对应通道数格子得出的,如果基准是十字中心线为0的话。
图片不太清楚,也不知道你探头的衰减倍数,所以,虚心向你请教,并无它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不要激动,看清楚:我问的是“波波”也就是 示波器,是从哪弄来的,小白羡慕你的设备,不是技术!

...

这个和探头衰减倍数也没有关系    探头衰减   示波器会相应的调整   从图片可以看出ch1 基准线在-5V左右 ch2在-2V左右 ch3在-3V左右   如果这么读数  是不是对的呢?

网友:
表示电源最多换下电容之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不要激动,看清楚:我问的是“波波”也就是 示波器,是从哪弄来的,小白羡慕你的设备,不是技术!

...

那个7.7V  是触发电平  不是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7.7V  是触发电平  不是读数

触发通道选择ch1  触发电平调在7.7V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探头衰减倍数也没有关系    探头衰减   示波器会相应的调整   从图片可以看出ch1 基准线在-5V左右  ...

这么算就对了,3.3V 5V基本准确,12V都快13V了,是空载的原因吗?

麻烦你把一楼的图纸重新上传,这个图片太模糊了。

网友D:
电源你们也干,我没有那么好的信赖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你们也干,我没有那么好的信赖性

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不知道你主要修什么

楼主是专业修电源 技术水平很高
其实电源的种类很多 服务器 工控电源这类
维修就很挣钱 技术要求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算就对了,3.3V 5V基本准确,12V都快13V了,是空载的原因吗?

麻烦你把一楼的图纸重新上传,这个 ...

是满载情况下测的    示波器的波形线都快占用1V   这个有一点误差也是很正常的
ATX电源一般要求输出+5V、+12V、+3.3V的误差±5%  -12V的误差±10%。也就是说12.6-11.4都是正常值
基准线也不是精确的-5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源你们也干,我没有那么好的信赖性

只要是电源我都会试着维修   当然出于生计考虑主要还是修高端ATX电源,服务器电源,高压充电电源,这些电源利润还是很可观的

网友:
表示电源最多换下电容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电源我都会试着维修   当然出于生计考虑主要还是修高端ATX电源,服务器电源,高压充电电源,这些电 ...

看来 真是 专业修电源的啊
下次得像你请教

网友:
楼主修电源太专业了!

网友:
技术很到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电源我都会试着维修   当然出于生计考虑主要还是修高端ATX电源,服务器电源,高压充电电源,这些电 ...

楼主鄙视我们小白吧?
图纸不肯上传清晰版的吗?
我还想着给你加分呢!

网友E:
谢谢分享,看来我的酷冷有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鄙视我们小白吧?
图纸不肯上传清晰版的吗?
我还想着给你加分呢!

这些好点的电源图纸 网上都找不到
这是技术资料
楼主不会分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看来我的酷冷有救了

难道是和楼主的一样的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鄙视我们小白吧?
图纸不肯上传清晰版的吗?
我还想着给你加分呢!

回头我上传清晰点的

网友F:
楼主厉害,我一直都在找维修电源的教程,学习到了,如果大家有好的维修电源教程,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厉害,我一直都在找维修电源的教程,学习到了,如果大家有好的维修电源教程,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是专业修电源的
图纸都有的
这帖子 大的维修思路 很大概的
估计下次有时间 会发个 教程帖
可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这也是属于灌水啊
现在管的松多了
要不有得扣分

网友:
佩服楼主示波器用得出神入化

网友:
有示波器真方便

网友:
楼主的设备很赞,一看就是专业!!

网友:
这工具也是好工具啊   没有这波波也别想找到问题  只能猜测了

网友:
以前也研究过,不过那时没有示波器

网友:
这个的确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