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次维修 Canon LBP2900 的经验分享

楼主(2017-05-10):
昨日去一个办公室维修打印机,说实话,本人技术不怎么样,各位大神不要嘲笑。
打印机是佳能LBP2900,电脑打印文件,文件显示发送成功,

打印机的任务栏提示等待,

打印机那边没有任何反应,

我以为是驱动不对,因为型号写的是LBP2900,但是工作栏上面显示是LBP3000,我就更换了驱动,然后还是什么都没有。无奈抱回去。回去在我机器上下载驱动,直接可以打印。抱回来办公室,连上之后,还是不行,(这里说明一下,我是将电源线和USB线都拿回去试了的),换了好几个USB接口还是不行。无奈啊,再拿走吧,回去以后还是直接能打印,一切OK。。。问了一个高人,高人对我说,你那一根新的USB数据线再试试,说不定就好了,如是,我拿了一根新的数据线,到了办公室,一连接,果然OK了。真想说,高人就是高人,收了办公室15块钱。。。别人将老线送给了我。
我想告诉各位,下次去维修的时候,一定要拿一根新的USB线。

网友A:
正常,慢慢技术就扎实了。。。记得当年刚学的时候。硒鼓加粉,连加3个,3个都打印不出来。。呵呵

网友B:
可能是线接入不良的问题   哦

网友C:
这问题又遇到过,但楼主shou15,有点少

网友D:
只能说明楼主经验太少了,这种问题经常都是电脑USB供电不足引起的。修打印机包里要随时备一条原装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慢慢技术就扎实了。。。记得当年刚学的时候。硒鼓加粉,连加3个,3个都打印不出来。。呵呵

是啊,慢慢积累,以后一定要细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线接入不良的问题   哦

是的,换了线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又遇到过,但楼主shou15,有点少

我们这里的价格就这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明楼主经验太少了,这种问题经常都是电脑USB供电不足引起的。修打印机包里要随时备一条原装线

嗯嗯,是啊

网友:
数据线的话,我还真没遇过几个有问题。一般都很少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里的价格就这样哦。

直接说接口板问题。报价180+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说接口板问题。报价180+

没得经验,哈哈,害怕把别人吓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