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RECISION 390 通病维修

楼主(2017-05-10):
  接两台工厂 DELL PRECISION 390 台式机,故障现象为:不触发。
  拆下主板用我的专用ATX电源 [屁股后面带5SB 指示灯]通电,一插上5SB灯就灭了。但主板上有颗LED灯又是亮着的。由此可见,板子上还是有微短路,再仔细看看主板,其中有块板上有两个电容有那么点点快要鼓包的意思。既然这样索性把这一路的几都拆掉换了再说。二次上电顺利点亮了哟。另一块板也照旧干掉这4颗电容也OK。两块板同样的病同样方法修好可以说是一通病。写的不好还望各位老师指点!感谢了。

网友A:
怎么不标出是哪几个电容呢

网友:
工厂的BIOS  可以搞出来啊

网友:
鼓包CPU供电滤波电容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标出是哪几个电容呢

标了呀!油性笔划好了一横。

网友:
另一块板子也有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了呀!油性笔划好了一横。

看到了,这个主板这几个电容真的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