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0集显,换U后新问题。

楼主(2017-05-10):
一台G400集显的本本,原来的三代赛扬1005M,1.9G的cpu,想换个I5的,不管是换二代,三代的I3 I5的U,都报错,写了BIOS,还是一样,换成原来的1005M就正常,不知为什么?有人知道吗?
cpu

网友:
换个桥就好了

网友:
这个桥不支持,换个就可以了

网友:
HM70不支持这个CPU 换个HM77吧 我们都是这样换的

网友:
换个桥应该 就OK啦

网友:
HM70 SJTNV的桥就是这样,垃圾玩意,原生不支持I系统~

网友:
H70只支持赛扬跟奔腾

网友:
1楼正解,南桥不支持I系列cpu

网友:
原来如此,还只能换桥,订个桥回来看看,好了通知一下。

网友:
楼上说得有道理

网友:
HM70 垃圾桥,不支持 高端CPU

网友:
这么多人回答你了,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