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IF23寸液晶程序

楼主(2017-05-10):
今分享aocIF23寸程序·

网友:
刚才没发对

AOC IF23-TFT23W90PS -715G3576-M01-000-04L-NT68667UFG-LM230WF2-.rar

网友:
上传资料前,搜索一下论坛是否已发过,重复的不要发了。
上传资料尽量附上相关的板号、方案、屏型号、机器详细型号等。
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刚好有这种机,开机提示无信号,转橙灯,加信号转蓝灯,灰屏,按按键无反应,写个程序OK了

网友:
12V 5V 3.3V 都正常就是开不开机,因该是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
LZ发帖应该写明机器的具体型号,版号,能附带图片最好,这样发帖不好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