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MCP610M-GM内存供电出不来

楼主(2017-05-10):
上管Q54的VCC5_DUAL_1电压只有0.532V,查VCC5_DUAL_1连到Q51,Q51的1,3,4脚都有5V,2脚低电平,5678脚0.532V,如下图

这里就有点看不懂了,我将Q51放大后如下图

里面的上面是个NPN管,下面是个PNP管
问题一:我的理解是4脚要高电平、2脚要低电平才会输出VCC5_DUAL_1,不知这样对不对?

分析图4脚正常应该是高电平,如下图

问题二:如下图我分析的对不对

问题三:如下图

请各位大师指点迷津!!
不出内存供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5619-1.html

网友:
这是双路供电

网友:
您帮我分析一下我这三个问题的判断都对不对?

网友:
双路供电切换

网友:
触发后2脚和4脚都应该是高电平。触发前5VSB供电触发后由VCC5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