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后摄像头不照相的问题

楼主(2017-05-10):
一台进水的苹果6P ,原来不开机 修开机后没照相。前后都没有。现在修的有前摄像,后摄像还是没有,测量对地阻值都有。就2.85V没有供电。从前摄像飞线也不行。也没闪光灯。

网友A:
从硬盘3v供电处飞线。

网友B:
换一个摄像头看看。有时候进水,后摄像头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摄像头看看。有时候进水,后摄像头烧了。

闪光灯不亮也会引起摄像不行的。

网友:
先修闪光灯吧    或者按老徐说的   借个硬盘的供电看看

网友:
借硬盘的3V供电给他。

网友:
可以拉硬盘的供电试试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硬盘3v供电处飞线。

嗯嗯 我试一下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硬盘3v供电处飞线。

借电要加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电要加电阻吗?

不用加电阻

网友:
遇到过是借了3v过来好的

网友:
  闪光灯不正常后照相出不来    还有就是座子上的两个i2c不正常照相也不行

网友:
大摄像坏,也会影响前摄像和手电

网友:
现在修好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电要加电阻吗?

不需要的,直接一根飞线过去即可。

网友:
6P的前后照相2.85是公用的。前都有。后面供电也有。看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先换个摄像头啊,借电不行吗

网友:
楼主这都4天过去了,你是修好了没呢,分享下经验呗

网友:
电感测了没

网友:
这个下载图纸,先电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