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 不插充电板 触摸不灵

楼主(2017-05-10):
同位新手,别自己吓自己哈!
华为手机,不插充电小板,触摸不灵!型号记不到了,如图
客户叫换中框!我一换玩,习惯性上电池测试!一测不得了,触摸不灵了!当场吓尿!,心想换个中框才收60块,屏挂了!~亏大了!折腾了个把钟头,才发现
不插充电小板的话,开机屏幕提示如图!两个小脚,估计是计步器!完全点不动!~

网友:
这是防误触模式

网友:
搞好了吗?

网友A:
是不是插上去充电小板就可以触摸了?

网友:
我自己有个 手机  也想自己修

网友:
好了!充电小板一插,显示屏就恢复正常时候的壁纸了!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插上去充电小板就可以触摸了?

对头!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

网友:
刚遇到 哈哈,正好借鉴

网友B:
充电小板上面有什么电路??

网友:
mat7 吧 华为的好像是的

网友:
很多时候经验还是很重要

网友:
手机还没修过。。

网友:
不插充电小板能充电吗?

网友:
这款机还真是奇葩啊,不装尾插排线会无触摸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哥

网友:
不过先收藏了,感谢分享

网友C:
这是mate7。 防误触设置里可以关闭。。。华为手机有些挑线会跳屏

网友:
哈哈,苹果我都修好多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mate7。 防误触设置里可以关闭。。。华为手机有些挑线会跳屏

这样么,有机会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小板上面有什么电路??

不知道!没有机会研究

网友:
mt7开始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我早就知道了

网友:
华为的很多机子都这样的,不差充电小板屏幕不能动,只显示上半部分的时间。mate系列的都有这个问题,其他还不确定。

网友:
楼主让次默认设置吓坏了吧

网友:
同位新手

网友:
是不是只说了一半?

网友D:
是不是MATE7以上的机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MATE7以上的机器哦,

不知道,这机器见到的少

网友:
一般试机都是全装完才试的!这手机 应该设置有什么保护电路,不插不让你用!

网友E:
充电小板不就是充电线路吗      跟触屏线路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充电小板不就是充电线路吗      跟触屏线路有什么关系?

对呀!它就是不来气阁

网友:
华为 的手机,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经验很重要呀!

网友:
MT系列的都要装尾插小板,触摸才能用

网友:
手机维修很火,可做的多了,应该也会像电脑一样,报不起价

网友E:
既然遇到了就想办法研究下里面的原理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既然遇到了就想办法研究下里面的原理呗

没机会!客户着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机会!客户着急

还真少见这样的奇葩问题

网友:
充电小板一插,显示屏就恢复正常

网友:
学习了楼主,我也是经查搞手机

网友:
要不断学习,新东西太多了

网友:
难道这个还有总线检测?

网友:
厉害了,楼主,下回我也不会犯错了。

网友:
换件试机 ,最好是装好后测试。

网友:
华为MATE7也是一样的

网友:
帮你顶一下,不懂维修

网友:
之前遇到过。MATE7 就这个鬼样子。

网友:
手机还没有修过

网友(2017-08-02):
华为现在的手机都这样,不接尾插小板就是记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