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本本连WIFI.看视频几个小时后,打不开网页

楼主(2017-05-10):
本本连WIFI.看视频几个小时后,打不开网页。网络连接上了,就是打不开网页。重启后,网络连上了。就是上不了网。那里问题??????????

网友:
看本机网关,和DNS .PING网关,PING DNS 。PING得通一般不是本本问题,有路由重启路由器,没路由器就报10000 或10086 ,或 ————,

网友:
当然PING得通,那肯定是无线路由器了。问题是如果是无线路由器坏了,怎么会连接正常,信号满格呢

网友:
链接过多有这个情况

网友:
是不是系统有问题。。。换了吧

网友:
加个USB 网卡试下

网友:
断网的时候看下DNS撒  看是不是被病毒改了

网友:
先换个系统 不行在从新设置下路由器 再不行在换路由器

网友:
检查路由器,或者重新设置

网友:
一般都是网络问题吧

网友:
我的经验判断一般是网卡驱动的原因 可以尝试从官网下载无线网卡去的试一试阿

网友:
运行这个命令看看·netsh winsock reset

网友:
路由器问题多吧

网友:
换电脑测试 如果问题一样 更换路由器测试

网友:
可以像15楼说的,用自己的手机连一下wifi,看能不能上网,能就是本本的问题,不能就是路由器本身问题或路由器前面的线路问题,可以不要路由器,直接猫出来后的网线连本本,拨号上网,如果可以上网,就确定是路由器的问题,或者猫到路由器的那条线不通,线可以用网线测试仪测一下

网友:
重新装系统 要不就是路由器问题

网友:
看看网卡驱动是不是有问题  一般这样先从软件入手  还要看看你的网络是拥有什么计费的

网友:
升级下路由器试下

网友:
解决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