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912sw+程序 驱动板是双36屏线。

楼主(2017-05-10):
分享程序aoc912sw+  双36屏线

AOC 912SW 双36液晶屏 TPM190A1 715G2078-2-M.rar

网友A:
这个程序不值钱,板子值钱!
不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不值钱,板子值钱!
不加分

这板子多少钱啊

网友:
十年前我刚刚做液晶配件时,备货进价就100多,现在拆机的不少于60,全新几乎断货,要么差不多200。

网友:
这个程序不值钱,直接更换二手板子了

网友B:
什么屏线叫双36屏线啊,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屏线叫双36屏线啊,第一次听说

这种屏确实比较少见,你看下驱动板、逻辑板接口,图片还在,参考一下。

网友C:
和优派VA1912W-2,VE1920显示器的主板接口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优派VA1912W-2,VE1920显示器的主板接口一样

你还真有心,找出一样接口的机器来!
现在这种机器早就淘汰了。

网友(2017-06-09):
不通电 12V 5V正常 刷这个MCU试试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