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poe供电最多支持多少米网线

楼主(2017-05-10):
安装监控为方便想用poe供电交换机, 不知道网线超过50米会出问题吗

网友A:
看你用什么类型的网线,如果是普通的起五类,什么杂牌子的铜包铁的,或者根本没铜的,全铁的,最好不要超过40米,因为晚上开红外后,要大电流,差的网线电压降很多,可能带不起,如果用标准五类全铜的,那50米根本没问题,100米我都做过。

网友:
主要看网线的质量,以前用110一箱,拉100米就没信号, 3到4百的网线估计拉个150米没问题,

网友:
国标五类80米很安全  六类放过130多米  前提线是国标的 POE是48伏的

网友:
也就100米以内 稳定。 超过200米的监控还是熔接光纤吧。

网友:
超五类试过150米的

网友:
我用超五类的网线走过80米的,更长就没有试过了,我个人不见意用POE供电,稳定性没保证

网友:
整个纯铜,超五类的,。好一点的网线。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用国标超5类无氧铜0.45线径以上,150米稳定。不过交换机上的网线要有远有近,不能全接长距离的线。

网友:
最好控制在100米以内

网友:
不稳定的,

网友:
用好的无氧铜网线没问题

网友:
关键是要线好啊

网友:
看POE供电的质量·还有网线的选择·我最低都要用国5类·
POE供电就是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设备的寻址,另一个是供电·DC to DC

网友:
看你用什么类型的网线了,还有就是你的设备是什么样的。最好用全铜的

网友:
无氧铜,300元一箱的拉个160米没问题

网友:
50米没问题。线用0.5

网友:
标准POE用国标超六类线150米都没问题,最主要是要线芯质量好,用铜包铝这些网线就不行了

网友:
主要看网线的质量,以前用110一箱,拉100米就没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什么类型的网线,如果是普通的起五类,什么杂牌子的铜包铁的,或者根本没铜的,全铁的,最好不要超过 ...

恩 用超5类网线试试

网友:
用六类线会不会好点?

网友:
没事的,用好点的网线,超五类的

网友:
纯铜100米无压力。

网友:
超5类无氧铜可以到达

网友:
监控线都是用0.5芯的无氧铜,简单,有效,没什么样问题

网友:
要看网线的质量,以前用110一箱,拉100米就没信号, 3到4百的网线估计拉个150米没问题

网友:
国标线,24V 48V 拉个100米都没问题

网友:
用好点的网线,没有问题

网友:
好线,标准poe供电是可以,非标不好说

网友:
用无氧铜 没问题的

网友(2017-06-18):
线的质量没问题的话,标准poe48v是没问题,非标的12v估计有点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