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 开机有雪花

楼主(2017-05-10):
B470  刚开始 测试一会 屏幕都变红色了 然后擦一下内存 开机变成雪花了 不显示
有时候 可以进系统 用一会有背光没图像
有时候开机快进桌面都变成雪花了
拆开 发现显卡比较烫 显卡温度也比较高 做了一下显卡 不显示了 没办法 最后只有从直球 看看了 没想到 好了
显卡温度 也低了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以后

       之前这个台机器 有进过水几个电阻腐蚀过 换了 好了  没想到 用几天又返修了    这次用了好几个月都没问题

网友A:
图片怎么上传不了啊

网友B:
显卡虚焊了。表现症状各异。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很好 值得新手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C:
显卡的显存 电压 有时候也会造成

网友:
显卡虚焊也会造成温度偏高的

网友:
显卡没供电一直报警,X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怎么上传不了啊

可以这样上传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虚焊了。表现症状各异。

我也是这么觉得

网友:
这个我知道  可能是我的 图片文件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的显存 电压 有时候也会造成

还好 我从新直球好了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我还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D:
不一定是显卡问题,我遇到个雪花条纹的不是供电问题的,像51117那种芯片,好像要换一样的,

网友E:
这个显卡不好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是显卡问题,我遇到个雪花条纹的不是供电问题的,像51117那种芯片,好像要换一样的,

不过我 的从新直球好了  也没办法  一下子做不亮了  只有直球了  最后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显卡不好坏啊

不过从新直球好了

网友:
B470温度是高

网友:
图片尼  没看到

网友:
文件太大了  传不上来

网友F:
这个机应该是显卡或者CPU问题,都是供电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应该是显卡或者CPU问题,都是供电导致的,,,,,

是的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G:
这款机器我遇到过一台声卡换了花屏的呢。当时声卡进水了拆了一个料板的装上花屏,又买了一个新的换上好了。当时都蒙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款机器我遇到过一台声卡换了花屏的呢。当时声卡进水了拆了一个料板的装上花屏,又买了一个新的换上好了。 ...

没遇到过声卡 导致 花屏的

网友:
显卡是笔记本故障率最高的部件了

网友H:
6666666666666666 b470 有雪花的只有到过2种一种 cpu集显坏 一种是 cpu 供电龟壳有一组不良 显卡这种 没遇过长见识了

网友I:
没有图,不规则的点应该是显卡开焊了,乱码可能是显存坏了

网友:
做好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H:
6666666666666666 b470 有雪花的只有到过2种一种 cpu集显坏 一种是 cpu 供电龟壳有一组不良 显卡这种 没遇 ...

今天遇到一个花屏  i7 的CPU 上面加了一个小的CPU那种    另外一个师傅 我看他 加焊显卡  最后没解决 又换了一个显卡  那个傻逼  还是没解决   拿给我我看的时候  换了一个CPU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有图,不规则的点应该是显卡开焊了,乱码可能是显存坏了

我的估计就是显卡问题     最起码没返修

网友:
成像问题,显卡吧

网友J:
显卡问题,大部分花屏都是

网友:
直接干显卡吧

网友:
喜欢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显卡问题,大部分花屏都是

屏线坏了  也容易变成分屏

网友:
都喜欢通病 当场秒杀

网友:
厉害,以后可以试试

网友K:
一定要重植吗?加焊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一定要重植吗?加焊不行吗

我是加焊以下显卡不亮机了 所以重新直球 好的

网友L:
看来你第一次没加焊好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重做不行的话就只能换了

网友:
雪花有没换屏线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来你第一次没加焊好啊

是的

网友M:
显卡重植可以好吗

网友N:
碰到差不多类型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显卡重植可以好吗

不好说   我的 是做不亮机   了  没办法才重新直球

网友:
引用 网友N:
碰到差不多类型问题了

好不好  可以一试

网友:
是不是弄内存时候,有东西进显卡了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重新植球,就好了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胆子很大。

网友:
加焊不行一般我就直接换芯片了

网友O:
这显卡通病,最好改成集显,因为这显卡反修率很高的。

网友:
一般應該換新的顯卡晶片才比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P:
生意好时候,就不想搞BGA,太花时间了,

这句话说的 一点都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显卡通病,最好改成集显,因为这显卡反修率很高的。

这个显卡要说 通病 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
图片弄小到500K比较好,大了不但上传慢,人家打开页面还慢。

网友:
CPU 看坏了没有

网友:
这个机子问题真多,

网友:
显卡虚焊了,以前修过1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
电阻不良很难找出来

网友:
有些笔记本虚焊就是会导致温度高

网友:
这个估计要返修吧,最好换

网友:
遇到过0728020显卡虚焊导致温度过高掉电的

网友:
显卡问题,遇到雪花还真的少,学习了

网友:
显示卡扯出的问题不少,开始都看蒙了,值球把问题全解决了,还有种办法直接BGA加焊是不是也有效果,值球难度有点高!

网友:
换个内存看下啊

网友:
重植可以用久一点应该

网友:
这个显卡坏得不多吧

网友:
显卡问题 比较多啊

网友:
不换新显卡,恐怕用不住吧

网友:
学习一下,吸取经验。。。

网友:
新片坏掉了吧 是不是ATI新片

网友:
直接换掉才用得久

网友Q:
确实遇到过加焊不好,植球好的,0.5mm以下的球,成功率低些
A375613052
我基本都用 0.55 的
详情

网友:
分公司东风

网友R:
考虑一下显存!!!
A375613052
不管了 现在是过保了 再来 收钱就是了
详情

网友S:
修过这个机器.集显供电乌龟管环了,然后换了一套.带CPU供电一块换了,机器正常了,可进系统就有雪花. 确定为CPU了,
A375613052
大哥真会开玩笑 这款 B470 不带乌龟管 估计你是把他当成B470E 的主板 了
详情

网友:
RSMRST是分界线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N卡 很少坏的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这机子的图纸

网友:
雪花有可能是显存。。。联想一些屏轴坏的机器。都会把显存掰来掰去。很多显存都是掰坏了

网友:
顯示卡 標準的通病 溫度要控制好 否則做了也沒用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显卡坏

网友T:
把cpu 换了试下看  这机子乌龟壳也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Q:
确实遇到过加焊不好,植球好的,0.5mm以下的球,成功率低些

我基本都用 0.55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考虑一下显存!!!

不管了 现在是过保了   再来 收钱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修过这个机器.集显供电乌龟管环了,然后换了一套.带CPU供电一块换了,机器正常了,可进系统就有雪花. 确定 ...

大哥真会开玩笑  这款 B470 不带乌龟管   估计你是把他当成B470E 的主板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把cpu 换了试下看  这机子乌龟壳也容易坏

这款不带乌龟壳好不好

网友:
屏线看下呢

网友:
加焊显卡,应该显卡的问题,先用热风枪加han试试

网友:
显卡花 跟屏坏的花是不一样的

网友U:
我就喜欢看这维修贴

网友O:
这个机器我修了好多台,有显卡供电不正常的,但大多都是显卡本身有问题,有一些做BGA用不了今天就返修,大多都要更换显卡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机器我修了好多台,有显卡供电不正常的,但大多都是显卡本身有问题,有一些做BGA用不了今天就返修,大 ...

是的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就喜欢看这维修贴

是的

网友V:
我碰到的联想b470都是干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碰到的联想b470都是干显卡

都是干显卡 那不是干废了

网友:
显卡虚焊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有问题吧

网友:
拍个照片看看什么现象

网友:
很多主板要修桥的 ,但是看到贴纸比较恶心就不会动它了

网友:
断点机,很正常的

网友:
显卡问题多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显卡,先干显卡再排除屏线  屏

网友:
这问题CPU核显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