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55M-VS 艰难维修

楼主(2017-05-10):
艰难从图纸下载开始,过程省略。。。。故障:插电就上电,无CPUCORE电压。测RT8871A无EN,看图纸EN是所有供电PG的想与,那就先从内存PG下手,AMD的架构不知道知道信号名称,直接搜内存供电电感一般有PG信号都会在这一页找到的。找到了一看,,,,,,腐蚀了,旁边也有轻微腐蚀,(不细看不明显被灰尘盖住了,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一定先把灰尘用洗板水洗掉先,如果先洗一下就不用去找图纸了,浪费金币)。处理完腐蚀断线,开机有SMBUS正常都内存波形,但内存排阻没波啊,这一点波没有,测条件正常。到这里就懵逼了,都TM正常,你不过内存。相信很多人到这烦躁了,不知道怎么修下去。大家不要慌,先去看看新闻,让头脑冷静下来 把这个主板忘记。。。。半小时后继续,既然主板有腐蚀,就拿个镊子夹上棉花,盯着主板看哪里还有腐蚀的,哪里有灰尘都洗洗看看。当洗到RTC电池时,发现有腐蚀,这时脑袋灵光一闪,以前修AMD架构的RTC电路设计不一样,出现的问题都各种奇葩。二话不说就全面去测RTC电路,供电时钟复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测RTC电路千万不能上电源测,一定要上RTC电池测,要不然你修到报废都修不出问题来),测供电时已经出问题了电池电压被拉低到2.4V不正常,测CLRC跳线帽更不正常没电压,拿掉电池,测阻值30欧,直接把延时电容扯掉不要了(以后有问题再加,这里风枪烙铁都搞不到没办法),再测阻值600,上电池测都正常,到这里心中就暗喜了可以收钱啦。直接上CPU内存,上电源,更惊喜了,不自动上电啦,开机一切正常。看新闻去

网友:
发帖子不给金币????

网友A:
这个板子很多不出 CPU 电压的 更换了 电源管理也不行 ,烦死了

网友:
细心看看板子各处有没有腐蚀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B:
最后是好了还是没有好!

网友:
FM1的RTC电路会引起不过内存,修过一例

网友:
华擎这个你有图?

网友:
RTC电路会影响到内存不过,学习了。

网友C:
AMD板子COMS电子无电也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板子COMS电子无电也不跑码

我这个确认跑码了,SMBUS已经读到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是好了还是没有好!

开机一切正常了,能不好,你来水下载分的吧

网友:
你要把全部维修论坛搜完,才会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很多不出 CPU 电压的 更换了 电源管理也不行 ,烦死了

估计是你条件没测完吧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修板子就应该这样

网友:
修腐蚀的板子就要有耐心,LZ修的不错,加分

网友:
按5加3条件测的话,这是最先找到的故障吧?

网友:
排版有点乱 看得比较辛苦
已加分

网友:
修好就是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