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D451V 大短

楼主(2017-05-10):
华硕D451V_SV41V_MB---102278-1
修了很多台这个机器了都是主供电上管烧焦,是后级短路造成的,一般是一个电容被击穿。没有图纸 上管印8131  测试用7403 完美替换。 亮机图

网友:
嗯 换掉就好了

网友A:
请问具体是哪个电容呢?电容需要拆掉吧,才能换上管,否则上去又烧了吧。

网友:
没看到是哪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具体是哪个电容呢?电容需要拆掉吧,才能换上管,否则上去又烧了吧。

肯定要拆除啊,不然上管子有什么用,

网友B:
短路电容在什么位子,发个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电容在什么位子,发个图吧

这个发图也没用,具体主板,具体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