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海康录像主机通道更名和改IP注意事项

楼主(2017-05-10):
多个摄像头在正常接入录像主机后,因为默认IP一样所以要更改成想要的设定,这时候要保持前面有绿色+号的状态,点击编辑图标,把IP修改为设定的想要的IP,点击确定。但要注意,------不要先点+号再编辑,一定要先编辑再点+号。不然就有麻烦了
摄像头

网友:
经验之谈,谢了。

网友:
好的·好的·,记住了。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吧,只是先点+会IP冲突,改了就可以了

网友:
不能够动态分配吗?

网友:
修的很快啊,学习了,没修过这东西

网友:
搞错就得找客服了

网友:
领教了。这个受用。

网友:
对呀能乱的话会非常麻烦

网友:
海康的IP很讨厌,还有密码,一旦用户设置好密码时间长了,忘记密码需要重置太麻烦

网友:
新手学习新手学习新手学习新手学习新手学习新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