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 P55V 关机指示灯亮 修好!

楼主(2017-05-10):
  ASUS P55v机器开机可以正常进系统,使用也正常。系统里面关机后黑屏,开关按键指示灯长亮。电源指示灯亮绿灯,风扇长转。电流0.5A左右。
  拆机解除所有外设进pe测试也一样,逛了下有说EC硬盘问题有这样的故障。想了下还是先刷个BIOS。找了没有去X宝找了下买了个,开动刷好装机进系统关机黑屏看下指示灯灭了绿灯也没有了。重复测试正常ok

网友:
BIOS导致关机不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