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安装好系统LOGO过了黑屏

楼主(2017-05-10):
今天有个客人来说苹果笔记本安装系统,苹果笔记本安装好系统LOGO过了黑屏,GHOST 安装版都试过!
第一次安装的时候偶尔能进系统重启后过了WIN7 LOGO就黑屏没显示,强制关机再来就可以进,以为是系统问题继续换,后来怎么关机都是过了LOGO就黑了进去不了,是电脑有问题吗
差点就给客人说我们弄坏了,幸好摄像头带录音,他来的时候说过难进系统!

网友:
送修把。。。报价

网友:
是不是2012年的,

网友:
没注意应该是吧!硬盘只有60G

网友A:
检查一下键盘有没有粘键啥的?系统不是乱装的。。。一定要问清楚客户什么原因安装系统!苹果的怎么还装ghost的?苹果的机器最好在苹果系统下bootcamp下安装。。。

网友:
做生意前最好先说清风险,这样有个退路,不管有没有修好,都不会惹麻烦。

网友:
恩 还好有摄像头 要不然就被客户赖上了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键盘有没有粘键啥的?系统不是乱装的。。。一定要问清楚客户什么原因安装系统!苹果的怎么还装ghos ...

来的时候苹果系统已经被人干掉了用不了bootcamp

网友:
可以先装苹果系统试下先,如果一样的话就硬件了,装前最好测下键盘

网友:
苹果系统重装还是黑屏那估计是显卡了

网友:
先装苹果再win 系统

网友:
我自己的A1465   就是用GHOST     开机当一声后  一直灰屏过了20秒才会进系统     你好好等等 看能不能过

网友:
不要在装系统了,确定系统没问题的情况下,百分百是主板问题,告诉我机型,才能确定问题,可以加我微信聊:lyb154594539

网友:
自学手机碰到的难题比较多,多学习经验了

网友:
先说清风险,

网友:
可以肯定是12年的     a1466    或者  a1465

网友:
用个苹果系统U盘试试看还黑不

网友:
还有选择启动那里黑不黑,方法N多的呀

网友:
自己不会的话还是送修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