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打印机一直显示初始化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5-10):
HP打印机一直显示初始化是什么问题

网友:
百度上搜一下就好了
有图的
很简单,如果经常性这样的话,估计要换板

网友:
楼主求问题都不写机型,叫别人如何回复

网友:
很多时候都是扫描头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带传真的机器。如果是可以清了传真记录。看行不?不行换主板

网友:
什么型号的  15系列的 BGA芯片的问题容易出这个问题

网友:
修过     主板问题    你找个主板试试       机器老啊

网友:
HP1005吗,主板有问题,加焊试一试

网友:
机器型号,故障现象,写清楚哦。

网友:
有可能是里面有脏东西  也有可能是电容供电不足,一直在重启

网友:
是啊,具体机器,具体分析

网友:
机器什么型号,如果是惠普1522这类的机器,就建议更换其他型号的机器,这类的机器即使换上主板,或者加焊bga,还会出现类似情况。

网友:
老板,你总得说个具体型号吧,

网友:
程序出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