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分析4代二修本LA-9641P 联想G510不显示

楼主(2017-05-10):
PCH被动过。据说是因为不过内存

上电.跑码,似乎真的似上家说的不过内存。
电流到0.8-0.9左右,电流跳变异常(根据经验,感觉档显卡)。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还是老老实实查条件:

不过内存,首先30脚的复位一定要查:

通道2(蓝色):复位,通道1(黄色):内存202脚

内存复位时OK的。
接下来就是WE#。
通道1(黄色):WE# 。通道2(蓝色):内存复位

WE#也是OK的。

看到这里,肯定排除了不过内存,而应该是档某一个设备。当然,不排除是独立显卡(板子没有集显)。
官网合一个BIOS,还是涛声依旧。

查显卡条件。供电、时钟、复位。耦合电容还有EDID(这个是习惯性的,从根本意义上来讲,其实EDID是显卡条件满足后所产生的。)

因为这款机器是4代,LVDS信号是从CPU的EDP出来并通过RTD2132S芯片转接。

RTD2132S 的EDP信号

如图所示:CPU的EDP接口输出2组高频差分信号EDP_CPU_AUX、EDP_CPU_AUX#、EDP_CPU_LANE_P0、EDP_CPU_LANE_N0,通过耦合电容,到达RTD2132S。

测量地方,如上图所示: 在C190、C191、C192、C193 的CPU那端用示波器测量

C190、C191测量的波形一致,就不重复上传了。

C192、C193测量的波形一致,就不重复上传了。

既然已经有EDP信号了,直接干RTD2132S

实际好像是RTD2132R

然后就是

亮机

如果你觉得还比较入眼,请加分支持下。你的加分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会员4503722元2022-11-6 21:18

网友:
自己占1楼。

网友:
神器在手,已加分

网友:
谢谢兄弟的分

网友A:
厉害  你说的示波器 在你看视频 我想看看 学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  你说的示波器 在你看视频 我想看看 学下

什么意思 ??

网友:
示波器我不用 以后买一台试试

网友:
思路很清晰不错

网友:
写上示波器调节参数就更加好

网友:
示波器多少兆的 能测edp信号

网友B:
分析的非常详细,图文并茂,容易理解,感谢分享,值得借鉴,给你加分

网友:
好技术加上强大的示波器就是绝配

网友:
厉害,必须加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C:
技术不错,此贴必加精华

网友:
非常专业,值得学习。。。。。。。。。。。。

网友D:
如果你觉得还比较入眼,相当入眼   申请加精

网友E:
楼主功力深厚,分析的头头是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功力深厚,分析的头头是道。

还要向高手致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觉得还比较入眼,相当入眼   申请加精

这...............希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的非常详细,图文并茂,容易理解,感谢分享,值得借鉴,给你加分

谢谢兄弟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不错,此贴必加精华

现在论坛修电路加精华的几率比较高

网友F:
这个才是真正的老司机,开火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才是真正的老司机,开火车的

你的加分,就是我的支持

网友:
楼主厉害,看来我要多学习一下,不能比呀

网友:
示波器玩不好呀,我也只看一下内存和电压

网友:
会用示波器就是厉害

网友G:
RTD2132R这个坏了的话,键盘灯应该是可以亮的

网友:
时序搞得炉火纯青啊,那么多信号都没怎么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RTD2132R这个坏了的话,键盘灯应该是可以亮的

没有外接键盘

网友:
这款机器就是那个芯片和屏线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才是真正的老司机,开火车的

老司机称不上,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示波器简直就是神器啊 ,楼主的示波器用的果然厉害

网友H:
此机器内存已过。锁定显卡,显卡条件正常,测试输出到屏幕的线路,找到问题,然后修复。上家就是判断是不过内存,干桥做什么呢?分已经加,楼主继续加油

网友I:
四代的假负载 真的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此机器内存已过。锁定显卡,显卡条件正常,测试输出到屏幕的线路,找到问题,然后修复。上家就是判断是不过 ...

这就不知道了,有时候他们修板就是莫名其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四代的假负载 真的有吗?

这是内存带灯假负载

网友J:
老司机,果然六,分析的很到位。总算是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老司机,果然六,分析的很到位。总算是修好了

你才是真正的老司机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六啊   维修不易  加分了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
厉害  除了基地 不知哪里能弄上示波器系统学习资料

网友:
我有示波器,我不怎么会用

网友:
写得挺好的,示波器用得不错,各种波形都抓出来了,楼主要是用单次抓LVDS信号就更好了。加分赞一个

网友:
看楼主这修板的手法,也是从迅维毕业的吧

网友:
学习了 新手 经过

网友:
必选支持一下

网友:
抓波神手,牛逼

网友:
这技术牛逼 ,小弟膜拜了

网友:
功底深厚!通过示波器锁定故障,加分!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高明

网友:
正在学习使用示波器·~

网友:
兄弟技术不错 修的很有水平

网友:
天牛了 绝对高手

网友:
最怕遇到过内存。电流在1.5A完全没思路了

网友K:
we#是内存的哪测的?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K:
we#是内存的哪测的?排阻?

在内存30脚

网友:
淡定 支持 老司机  666

网友K:
30脚是复位吧。帖子不是说有复位了然后再测的we#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30脚是复位吧。帖子不是说有复位了然后再测的we#吗

113脚 和30脚 比较的

网友:
示波器分析确实不错 我还是习惯一个通道不习惯两通道一起用 除非抓波比较困难的时候才用

网友:
4代的U上PGA的现在少了呀,看到那种桥U合一起的都头大

网友:
大大 好犀利。

网友:
楼主 相当666啊

网友:
楼主  以后多多分享好帖子

网友:
维修高手,值得借鉴,感谢分享。

网友:
在我的认知里 会用示波器的都是大神级的!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楼主  图纸能发出来吗  论坛没有啊 谢谢了

网友:
厉害  技术不是盖的

网友:
秒杀的都是有着数年功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