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585 蓝屏。 内存 硬盘,进PE 都是蓝屏

楼主(2017-05-10):
Z585 蓝屏。 内存 硬盘,进PE 都是蓝屏。 CPU 换了也是。有谁碰见过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也有点怀疑,到那时机器能亮。搞显卡弄不好就不亮了, 风险要给客户说下

网友:
这个要十分感谢啊,辛苦了

网友:
希望这个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下次有这种情况就知道了

网友:
感觉是不是外设啊

网友:
进来看看,可以用不

网友A:
最后换显卡好了, 加热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换显卡好了, 加热不行。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好纠结!前面故障是桥不发出dGPU_PWREN,换完桥,可以亮机了,又开始蓝屏了!!!

网友(2018-06-04):
是的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