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r556l掉电,触发闪一下

楼主(2017-05-10):
触发闪一下,换掉电池接口旁边100的电阻搞定

网友A:
无图你拿是么说服别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图你拿是么说服别人

一个写着大大的100电阻,一看就看到的,所以没拍照

网友:
是屏幕闪一下还是电流闪一下

网友:
楼主发个图啊,还有你写的详细一点啊,太短了。

网友:
就是按开关电源灯闪一下就灭了开不了机对吧,楼主是怎么检测到100电阻有问题的,是烧掉了外观上就看出还是咋的一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