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 LX PLUS R1.00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7-05-10):
上电测试不跑码,测内存smbus无波,测bios2脚无波,南桥没有来读取bios,测各个供电都出,只有集显没有供电,据说集显供电是跑码后才出电压,先不管,查电源管理芯片PG,经过电阻,三极管各种转换,最终有2.98V送到南桥,查ATX电源PG找不到线,点位上也没有,查IO到南桥电源好信号,
发现O_PWROK_R只有0.54V,窃喜,应该就是他了,上拉电阻另一端3.3,果断换电阻,上电,跑码,亮机

平时修板子马大哈,修好后也不会写,感觉也没什么技术含量不想发,现在搜索都要金币了,没技术含量也要发,赚点金币吧,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这个型号点位和bios论坛都有,不传了

网友A:
楼主技术好秒杀

网友:
楼主你的维修台台乱了,,需要清理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好秒杀

修的时候各种挠头,没去找点位图,找来了就好修了,表达的不好,算是一个思路吧

网友B:
看看你那桌子上对的垃圾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那桌子上对的垃圾对

收拾好了,两块板子一修就又乱了

网友:
的确,很少有人修板子一边修一边还记着拍图片发帖子

网友:
维修台确实乱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 加分鼓励

网友:
有供电时钟无复位查PG

网友C:
这样的直接短接不换电阻可以使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直接短接不换电阻可以使用么

信号不要直接用电压去代替,一般过个10K欧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2017-08-05):
没有PG造成的,。。。。。。。。。。。。。。。。。

网友:
IO到桥的PWRGD电压低,造成不跑码,楼主换了上拉电阻解决

网友(2017-09-23):
厉害喔.又学到知识了,多谢分享!!!!

网友:
都是电阻惹的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