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5主板 接口损坏如何更换

楼主(2017-05-10):
如图,米5主板接口损坏了,请问如何将新的接口弄上呢?是用热风枪还是焊台呀?

网友A:
用烙铁就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烙铁就可以的,,。。。

现在电池没电了 我想接外接电源测试该如何测试呢?

网友:
最好是用风枪吹下来    从背面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池没电了 我想接外接电源测试该如何测试呢?

用可调电源   电压4.5  夹在电池接口的正负脚

网友:
旋风风枪你值得拥有

网友:
先把焊盘上面的高温锡用吸锡线拖平,再上上低温锡,用风枪给座子处加热下,涂上焊油,把要焊接的新接口放好对应的位置,风枪温度260~280之间,风速2或3加热,待锡熔化后移开风枪,冷却即可

网友D:
连接座拆装都用风枪焊,建议用旋转风的如2008、868D,用直风没旋转风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连接座拆装都用风枪焊,建议用旋转风的如2008、868D,用直风没旋转风爽。

我拆下的时候用安泰信850D感觉座子会吹化的感觉 难道是我温度调高了?

网友:
我用安泰信852D 也是适合笔记本 , 手机 还是螺旋风把  ,

网友:
最好是用风枪吹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拆下的时候用安泰信850D感觉座子会吹化的感觉 难道是我温度调高了?

一般都是260-280左右,风速偏小点,先试着吹焊盘,预热下,然后对位好排插,然后再次吹焊,等到触点已经可以融化焊锡的时候,拿掉风枪就行了。

网友:
既然接口是坏的,不如烙铁直接焊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可调电源   电压4.5  夹在电池接口的正负脚

单夹正负脚是没办法开机的。

网友:
300度,吹一吹就下来了。上点锡,把新座子吹上去。肯定会有个别虚焊的,拿尖头烙铁,补点锡上去就好了。

网友:
用风枪吹下,有高温胶带的,建议把插槽覆盖住

网友:
用风枪,取下来用超低温锡浆综合,然后处理好锡点,焊回去即可

网友:
我以前用风枪吹过这个……总是变形。经验很重要啊

网友:
用风枪吹下来,上点低温锡再吹上去

网友:
若对自己手工、工具不自信,138度低温锡丝+好的含油是最好的选项

网友:
上点低温锡再吹上去

网友:
吹下来,吸锡线托平,然后用锡浆涂上一层,吹加焊,做出焊点。然后吹焊座子回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