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开机有背光,不显示

楼主(2017-05-10):
5S开机有背光,不显示。
顾客拿来一部5S,开机正常,屏不显,又背光,打电话有铃声。
拆机换液晶试故障依旧。
检测电感 L41 L42 L44对地阻值及参数正常。
检测主板显示座对地阻值正常,无进水及掉件虚焊现象。
看样子问题就出在显示触摸供电IC U3上了,因背光正常,因此可以忽略背光IC U23.
在准备动手拆下U3之前,决定先测量一下U3周边电容对地阻值大致判断U3是否损坏,在测到C54的时候,发现该电容2端阻值一样,再测发现已经是通的,拆下检测已经短路了。从料板拆对应位置电容装上去试机,显示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点位图

看上去像迅维实地用的PCB

网友:
楼主这种做法好   不轻易冲动  动芯片 省 了不少事

网友:
少动芯片减小对主板的伤害

网友B:
供电的电容有一端是接地的,不叫什么通了,这个叫短路。

网友B:
楼主,维修这种故障要先打值一下座子的通道是否正常,再去测芯片的外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点位图

迅维网上就有应该是迅维手机维修系统吧

网友:
一颗电容短路惹的祸,幸亏没有动芯片,要不然走弯路了

网友D:
请问C54是个耦合电容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迅维网上就有应该是迅维手机维修系统吧

PCB点位图,东海论坛就可以下载

网友:
这个电容不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维修这种故障要先打值一下座子的通道是否正常,再去测芯片的外围。

主板屏座子对地阻值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的电容有一端是接地的,不叫什么通了,这个叫短路。

看清楚了,这个不是供电的电容。供电电容坏了开机电流,待机电流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PCB点位图,东海论坛就可以下载

东海要冲钱才行,其实这些PCB图论坛都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C54是个耦合电容吗?

自举电容,不是耦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举电容,不是耦合

什么是自举电容

网友F:
我也以为是耦合电容。。 什么是自举电容。。 是不是所有的电容两头都不是通的。。 通的就说明击穿短路 或者一头对地了。。。

网友F:
我想问问 我手里有一台5S 加电不漏电,开机50毫安左右一会回0。。 能联机,刷机报错 我忘了(有点久了) 该检查哪里呢 ?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问 我手里有一台5S 加电不漏电,开机50毫安左右一会回0。。 能联机,刷机报错 我忘了(有点久了) 该 ...

50MA,硬盘没工作。
电源IC右面有3个电感,L16 L17 L18,测对应电容的电压,这3个电感易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E:
50MA,硬盘没工作。
电源IC右面有3个电感,L16 L17 L18,测对应电容的电压,这3个电感易虚焊

谢谢~~

网友:
就是自举升压电路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以为是耦合电容。。 什么是自举电容。。 是不是所有的电容两头都不是通的。。 通的就说明击穿短路 或者 ...

用于自举升压电路中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