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R510L板号X550LD内存供电维修 板载内存屏蔽

楼主(2017-05-10):
     炎炎夏日、可怜的我发型受了重创,很是桑心、今天接了一客户的本子华硕R510L板号X550LD  不亮 电流上到0.035掉电 。拆机 眼观内存供电芯片周边有腐蚀的痕迹(抱歉 这个没拍照片) 正常套路清洗清洗 发现rt8207m 9脚TON上拉电阻PR1318腐蚀掉点 由于这板子只有点位图 没pdf 无法确认电阻多大 找到rt8207m芯片定义图:

是一个620k的电阻 在我那堆料板里找啊找 始终找不到630k电阻 无奈之下只能找了个820k电阻换上了(请大家TON脚有一样的尽量用一样的电阻 我是真无奈才这么干的 见谅!!!) 换上后量个大供电电感打值正常 上电  电流跑到0.341不动了 也不掉电 待机都正常 继续看内存供电RT8207M各个开启芯片工作脚位电压都正常啊!为什么不工作呢。断电继续看进水部位的元器件 每个电阻阻值都量一下PR8309 2R2电阻 阻值偏大的离奇 我用的蜂鸣档打的 我的万用表蜂鸣档可以量电阻大概正常2R2应该是003左右的值 这个电阻都彪400多了 。 找个2R2换上 。

上电 。电流跑到了0.821接屏不亮机  感觉这本子电流跑那么高有问题 。查供电 发现内存供电电感电压正常 但是断电蜂鸣档打值001  完了 后级有短路 我第一想到的就是后级的板载内存  果然 有个板载储存超级烫手  果断取掉   电流0.56左右 无跳变 估计换个储存就好了

跟客户商量了一下  客户着急 等不了等储存芯片到了换上 那么长时间。  我想到这板子板载内存是可以屏蔽的 在自己的资料里找出了屏蔽的方法  R2142→R2141  R2138→R2137  R2136→R2135  把这几个电阻一换 加上低电压版内存条 完美亮机
客户着急有钱任性 买了条低电压4g内存  然后放下人名币 急匆匆的就闪了 !!!
技术不好 各位大神多多指点
附上亮机图

附上点位图:

网友:
加3分,对你这个屏蔽的内存方法感兴趣,能不能把屏蔽的的资料发给我学习一下呢,谢谢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电流0.6-0.7不停的跳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R2142→R2141  R2138→R2137  R2136→R2135
请问楼主这三个电阻分别是什么信号?
另外这个FZ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

网友:
请教楼主,我也再修这个板,也是内存供电没有,客人自己加焊内存短路了,我拆了内存3个内存颗粒,阻值到了10,这样的阻值是正常的吗,请赐教!感谢!正确的内存阻值是多少?

网友(2017-08-07):
谢谢 楼主分享 劳动成果 谢谢了。。以后遇到 问题解决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就能解决了。

网友:
这个必须收藏了

网友:
屏蔽内存要是有照片就更好了。。。

网友:
好贵啊  没有下载分 谁能传下。。。。。。。。。。。。。。。。。。。。。。。。。。。。。。。。。。。。。。390060282

网友:
  或者传下改的电阻。。。。。。。。。。。。。。。。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华硕没有图,只有点位,而且新款现在很多点位都没有了

网友:
楼主这屏蔽方法给力,老司机啊!

网友:
现在很多主板都是板载内存的,会焊接内存是必修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