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圆梦F5005r53的通病

楼主(2017-05-10):
拿到这款联想的主板,看主机箱是AMD(A6)的CPU处理器,而CPU却是BGA封装的CPU,开机不亮屏,插拔内存擦金手指,均无反应,取下板子放到BGA返修台加焊CPU即解决,亮机

网友A:
是不是像笔记本的供电 一样的?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机子的板号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像笔记本的供电 一样的?

不是,这只是针对联想主板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机子的板号是多少?

这个我当时没看,联想台式机通病AMD6的CPU通病

网友D:
好经验,以后碰到同样问题,秒杀。

网友:
最好是把版号也说明一下?联想主机好多机器型号不一样但是板号板子却一样的

网友E:
是不是上面的电容问题哦  这个论坛经常说的 一加热就掩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当时没看,联想台式机通病AMD6的CPU通病

这个也是通病?你碰到多少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板的CPU有两个通病,一个是虚焊,另一个是CPU上有两个电容腐蚀不开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上面的电容问题哦  这个论坛经常说的 一加热就掩盖了

不是,就是封装BGA的CPU的问题,前提是没有桥才能干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是通病?你碰到多少台这样的问题了?

新手,才遇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是,就是封装BGA的CPU的问题,前提是没有桥才能干CPU

你搜索下论坛应该可以知道的

网友:
板号是多少?

网友F:
先收藏 以后备用。。

网友:
遇到一些,散热片软垫腐蚀电容的

网友:
这个CPU应该是 上面的电容问题吧。修过3台了

网友:
上面的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经验,以后碰到同样问题,秒杀。

我这里上传方便大家以后遇到同样问题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搜索下论坛应该可以知道的

我这里上传方便大家以后遇到同样问题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收藏 以后备用。。

我这里上传方便大家以后遇到同样问题好解决

网友:
我这里上传方便大家以后遇到同样问题好解决

网友:
虚焊了吧这是

网友:
就这么简单分又赚到了

网友:
这个是二合一的桥吗

网友:
AMD的U是容易虚焊呀

网友:
修过几个联想主板CPU上面电容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