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长城M932S液晶MCU,已试过5台都可以

楼主(2017-05-10):
刷进长城M932S液晶确定可用,18.5的屏
开机显示的是富士通的LOGO,不影响使用,

网友:
这个长城,M932S的原程序多的是

网友A:
刷BIOS 的前提  具体表现的故障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 的前提  具体表现的故障是什么

显示超出分辨率

网友:
什么故障需要耍这个程序?

网友:
这个LOGO也是要以更改的

网友:
LZ你这台机器故障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