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5V4A 显卡还是CPU问题,大家看看

楼主(2017-05-10):
先上张配置图片,机子拿来是黑屏,电流上到2.3左右,,大家都明白,直接加焊显卡,OK,显示正常,至此以为维修结束,系统蓝屏,重新安装WIN764 不能打显卡驱动 ,一打上重启就蓝屏,鲁大师测试CPU温度90,清灰。上散热膏等等,驱动怎么也打不上去WIN7的系统,直接上原机的WIN8系统,温度70-80又好一些,一重启就黑屏,通电,风扇口特别热,没有CPU,也没法测试,怎么老怀疑显卡没做好呢,有时再开机就蓝屏了video tdr failure atikmpag.sys ,哪位大神有此现象解释一下,上WIN8系统不能重启和关机,一重启和关机都是黑屏,指示灯在亮。,风扇在转,
win7
win8系统

网友:
难修的,我都直接报价换板子了

网友:
试过有些卡加焊不好的 重新植珠就好了 再不行只能换卡了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之前修显卡亮机的,估计还是显卡问题,拆下从做试试

网友:
从新植显卡试试

网友:
应该显卡问题

网友:
楼主大神 小白膜拜 教教我

网友:
加焊AMD显卡的反修率很高,,,,一般确定是AMD显卡问题,,都会换显卡,,,如果说发现显卡加焊不到位,,,,引起的各种问题都有,,,,多次加焊AMD显卡更不耐用,,,,,因为AMD显卡太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