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提示格式化

楼主(2017-05-10):
U盘提示格式化    可是里面资料要          用什么软件可以恢复出

来      各位大神     求告知

网友A:
在开始菜单找到“运行”窗口,也就是c:\(命令提示符),win7可直接在开始菜单的搜索窗口中输入“cmd”
进入命令提示符窗口后输入“chkdsk d:/f”(d代表d盘,改为移动硬盘的盘符),回车就可。如有情况不能正常运行此程序,请重启后再试。检查时间一般较长,半小时左右,请耐心等待,完成后移动硬盘即可恢复正常。

网友B:
用r-studio扫的恢复的事实

网友C:
可以使用超级数据恢复这个软件恢复看看可不可以恢复出来吧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D%BE%DD%BB%D6%B8%B4

网友:
试试都叫兽,,

网友D:
只要不是闪存坏,超级数据恢复之类的软件都可以,

网友:
可以先把U盘格子,再用数据恢复软件来恢复

网友:
可以到我这里来,我给你便宜点恢复试试

网友:
格式化 只要U盘是好的 好多软件都能恢复的啊

网友:
格了在恢复呗

网友:
百度搜索一下,找个软件试试

网友:
是不是闪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开始菜单找到“运行”窗口,也就是c:\(命令提示符),win7可直接在开始菜单的搜索窗口中输入“cmd”
...

这个有用吗

网友:
格式化以后用软件回复就行了嘛,

网友:
先别格式化 用分区工具先看能看到分区不能 能的话文件列表直接拷出来  不能的话先用分区工具里面的恢复误删文件搜一下  不行的话建议找能数据恢复的地方   一起遇到过格式化后恢复的文件损坏

网友E:
diskgen 这个软件可以的。

网友:
用DiskGenius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你可以先用WINHEX看看里面的数据还有没有

网友:
如果数据还在   那你尝试恢复下  如果都没有了  拿去哪里都不能恢复

网友:
原来格式换后,还能恢复呀,数据无价呀!这个是买软件还是,需要硬件恢复?

网友:
什么数据恢复好用,或者免费呀,是不是数据恢复软件都要收费呀?

网友:
这样就麻烦 我有几个都没有搞好 请求高人吧

网友:
我都是先格式化然后用磁盘精灵进行恢复文件

网友:
DG恢复软件 超级硬盘数据恢复软件都可以

网友:
用个数据恢复软件就可以的

网友:
diskgen 分区工具

网友:
分区工具就可以

网友:
现在很多软件都可以做 就是做出来也要收费

网友:
格式外并不代表会删除数据,还是可以恢复,恢复软件度娘下

网友:
用DISK就可以恢复

网友:
格了 直接恢复啊 大多数软件都好使

网友:
U盘没有坏的情况下,用软件可以恢复的

网友:
我一般用的都叫兽 感觉挺好用的 一般都能恢复出来

网友:
先格式化,再恢复

网友:
一般的都可以恢复只要不是 闪存坏了  无法完成格式化这种

网友:
颗粒有问题

网友:
百度  好多恢复软件   付费的几十元钱   都可以恢复

网友:
果断格式化,然后再用恢复软件进行恢复,格式化不了,只有量产了,可能资料就不好弄了

网友:
找专业数据恢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diskgen 这个软件可以的。

怎么操作

网友:
只要是我们迅维的子弟都知道。你是不是迅维的啊

网友:
看看磁盘管理能看到大小吗

网友:
试试DiskGenius这个软件

网友:
只要不是U盘本身坏了,单纯的分区表损坏用超级数据恢复之类的软件都能解决的

网友:
莫宝上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r-studio扫的恢复的事实

有教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超级数据恢复这个软件恢复看看可不可以恢复出来吧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hp?mod=forum ...

需要收费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不是闪存坏,超级数据恢复之类的软件都可以,

是不是要格式化后在恢复啊

网友:
格式完  估计 一般软件 都找不出来了·  建议先别格式

网友:
易我数据恢复

网友:
一些数据恢复软件都可以

网友:
  大神快来

网友:
看能否识别到容量,如果有容量随便恢复软件都可以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