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8显存 掉电通病维修

楼主(2017-05-10):
接上恒流源 电流0.014 按开关 有时有显示有时掉电 基本上出LOGO后就掉电 判断故障为显卡问题 加焊2次 问题依旧后 上BGA 拔掉重新植球后 上机 问题解决 还有一台也是DELL 显卡问题 发新显卡 上机不显示 在这谴责下TB无量商家

网友:
N5010 8显存 掉电通病?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这机器显卡很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很久不动手植球了 没动力

网友:
买不到好用的芯片也是维修的悲催之处

网友:
这个机器N5010 M5010的显卡都很容易坏,而且这个显卡还比较容易爆珠,一旦加热温度控制不好就爆珠,直接开机掉电,淘宝卖的显卡比较贵,所以全新显卡很少,大部分都是拆机翻新显卡充新卖

网友:
这是通病不假,很多是扇热器问题

网友:
显卡坏的很多的。无良商家也很多、

网友:
这款AMD的北桥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不北桥很容易脱焊吗

网友:
AMD 北桥出问题的多,显卡碰到还是少

网友:
直接说显卡通病还好点。

网友:
是通病了,,去掉独显供电就不卡logo了

网友:
直接显卡芯片值球重做就行了,买什么芯片呢

网友:
我还没遇到 0.1几A 的掉电,绝大部分都是 开机高温掉电 是散热器的问题。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TB 无良商家太多了,我上次还被坑过,发个XK 直接短路的.,

网友:
要换大芯片的,都要悠着点定货了。

网友:
深圳那些卖芯片的,都是一路货,你要全新的,他十有八九给你发成色稍好一点的翻新货,玻璃芯角破了的,就涂黑漆,坑死人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

网友:
一般芯片从新植都都可以的

网友:
学习学习 目前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