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4738G

楼主(2017-05-10):
请问 这个版号 DA0ZQ9MB6C0 REV:C 开机掉电,开关几次才正常。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看看cpu后座有无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cpu后座有无大电容

这个和cpu坐背面的有无大电容什么关系?

网友:
你的这个问题可以先刷一下bios程序试试看,再就是开关板是否正常

网友:
cpu 后面没有大电容。bios也刷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NEC.大部分都是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机器,开关板拿掉,直接短接也不行,BIOS也刷过,其他外接设备也都去除,就一个主板,内存也CPU故障也是一样的,,CMOS放电后就正常,放置一会就不行。

网友:
CPU背后的那个大电容处理了也是一样的,。换了个主板就直接变成了不加电,现在从新定个板过来再试

网友:
显卡坏会有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