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哪找固态硬盘维修教程?

楼主(2017-05-10):
各位:想学固态硬盘维修去哪学呢?

网友:
迅维网不是有修硬盘的书啊,买一本啊

网友A:
硬盘维修的难点在于没有图纸     机械硬盘现在维修倒是成熟了  固态的还没见有修过的

网友:
如果没有系统学习的话,建议别修硬盘。很麻烦的,关键步骤和细节都在大神手里。如果你按照论坛的方法去搞,我就只能祝你好运了。网上的办法其实都没有错,只是关键的小细节不好找。不搞死几块是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维修的难点在于没有图纸     机械硬盘现在维修倒是成熟了  固态的还没见有修过的

觉得固态比机械的好修吧。虽然没遇到过修硬盘的,但是固态毕竟是PCB板子,应该会比机械好修。等固态维修的技术普及了,机械硬盘也就下岗成为历史了吧

网友:
要学固态硬盘维修,我觉得应该先学内存的维修,因为固态硬盘里面拆开看,都是内存的存贮颗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觉得固态比机械的好修吧。虽然没遇到过修硬盘的,但是固态毕竟是PCB板子,应该会比机械好修。等固态维修 ...

固态的修起来 比机械的好处是  不用无尘工作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固态的修起来 比机械的好处是  不用无尘工作台了

固态一般是刷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态一般是刷固件

问题是去哪学?或者去哪弄资料?

网友:
固态硬盘和优盘的生产几乎一样,有量产工具就行了。

网友:
估计现在还很难找到资料

网友:
修到过几次 固态硬盘维修焊工要好 有的是BGA152  一般看主板上电压3.3V1.8V1.2V这些电压正常不 用软件看能认到主控不 如果能认到的可以重开卡一试  开不了卡的 换个主控板 把内在一颗一颗焊上去开卡试内在颗粒 就是太烦麻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  以后固态用的多了  坏的也多

网友:
坏的很多啊

网友:
同求维修资料,手上有片东芝的固态硬盘,固件坏了,有谁会刷吗?

网友(2019-09-17):
固态硬盘维修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712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