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2v客户换键盘不开机

楼主(2017-05-10):
同行今拿来一台华硕x452v说自己换键盘就不开机了。接电源表开机不触发,拆开主板没明显烧焦的的地方,用万用表先全板打阻值。有短路。看主板和x450cc板行一样、以前有下x450cc点位图。打开点位图一看pl8100 +3vo电杆短路。电源表打到3.3v开始烧机。摸到声卡有温度,在摸摸到slj8e桥烫手。马上打桥上电容阻值00短路。上bga拿桥下来pl8100阻值400多,立刻接电源表一看待机高,用手一摸up1589q发烫,3v5v待机芯片烫,那就换待机芯片。换上待机芯片接电源表待机0.01正常。用万用表一测pl8100没电压.  pl8101+5vso有电压,这华硕机待机只有5v触发后才会有3.3v、找了个slj8e值锡球,上BGA换上桥,接电开机电流跑0.25开不起来,开始头痛了、测主板个电压.除CPU电压没有外.全部都有。这时没头序了。把主板放一边修别的机。到了晚上把主板拿出来修。这下没什么头序就刷个BIOS试试。在论坛下了BIOS刷上接电开机还是跑0.25。后来想3V短路会不会EC有问题,华硕X550D清尘都不开机坏EC的。那就换EC,找了块X450CC主板拆EC焊上。接电开机电流跑上去了。接屛ASUS顺利亮机。我现在还没有想明白IT8517E带程序吗?图片不知道怎么上传。

网友:
图片可以安照下面图片这样上传

网友:
IT8517E这个ec好像是不带程序的哦

网友:
换了不少东西啊

网友:
那个同行笑不出来呢

网友:
我手上也接了个同行拿来的这个机器,也是客户自己换键盘换的不开机了  现在主板也没找到短路的地方 3V 5V不出。待机芯片还了 IT8517E也换了,不会搞了

网友:
把电池,电源都下了再换键盘不行吗?

网友:
换个键盘出了这么多事

网友:
这换键盘就亏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