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不充电

楼主(2017-05-10):
iPhone6不充电故障检修流程

x   故障现象:接USB充电器后,手机显示充电状态,但是充了很久,电量无变化,使用电流表测试,发现无充电电流。在关机状态有充电电流,但是开机亮屏4秒左右之后,电流变为0了。

检修思路及维修方法:

  首先分析故障现象,手机可以显示充电的状态,但是没有充电电流。而关机状态可以充电,开机后无充电电流,这里面就有这样的分析:关机可以有充电电流,说明在手机进入由CPU控制充电过程时,出现了问题,关机时充电由电源单独控制。那么问题,就应该出在了CPU的充电控制上面。

  而CPU控制充电的过程,是有一个通信流程:CPU与USB芯片通信,获取USB数据线或者电源信息,然后发出控制信号给充电芯片,为电池充电。

  在关机状态有充电电流,说明电源的充电功能是没问题的。而在开机后,充电的控制权移交给CPU后,停止了充电,那么就是CPU通信故障。

  进一步检测,进系统发现手机会报错USB线缆不合规格,而相同的数据线使用在别的手机上就不会报错,而且使用数据线只有单面好用,由此判断,问题出在了USB芯片上面,加焊USB芯片后,故障排除。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楼主   发贴配上图片更有说服力

网友:
我觉得楼主说的很对

网友:
楼主这个是工厂培训讲的内容吧,配几个图出来爽爽。

网友:
分析的不错的   学习了

网友:
发技术帖子的时候最好是配上一些图片,这样大家会理解的更深刻一些

网友:
还是以前的苹果四和4s还用

网友:
思路值得学习,谢谢

网友:
也不晒图出来,无图无真相

网友:
这个厉害,思路很好理解,只是不知道实际怎么测试充电电流,没有图片!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USB芯片的问题···

网友:
这个芯片不用换吗?

网友:
维修重在思路 很好

网友:
分析的很好。能发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涨姿势了,新手求罩

网友:
以前不充电,总是先换充电IC和USB管,前次碰到过尾插断线的,查了好久,唉!!!

网友:
好,留言记录一下 ,下次能够用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