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P 解密

楼主(2017-05-10):
IBM ThinkPad t61 R61 T61P 笔记本,其密码芯片更改为 P24S08 的芯片。见下图

直接读取 P24S08 芯片内容的操作(不拆芯片的读写方法):

密码芯片专用编程器,对焊在主板上的 P24S08 芯片进行操作时,不必把主板上的 P24S08 芯片焊下来,只需

焊三根线即可,具体操作如下:由于笔记本电脑价值昂贵,操作时,必须按下面的操作进行,以免对笔记本电脑

造成损伤。

1、打开欲修理的笔记本电脑,确定P24S08 芯片在主板上的位置,把编程器随机带的三根导线SCL、SDA、GND

(地线)焊到对应的 P24S08 芯片的管脚上(T61 笔记本密码芯片 P24S08,在主板背面;对应接线点请参考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