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450w保护维修求助

楼主(2017-05-10):
刚拿到时开机有5VSB,短接绿黑,不能启动,拆开发现有3个电容鼓包,更换后,开机能启动,风扇转动,以为修好了,可是接上负载试机,短接绿黑,电源又保护了。现在的故障,空载时能启动,各组电压也都正常,接上负载就保护。
该机由CM6800+WT7527+tny277pn组成,直接短接WT7527第二,三脚,强制启动电源,能正常启动,也能带负载,而且各组电压输出也都正常。后级输出的滤波电容已经全部换了,还是一样,请教大家应该怎么修?

网友A:
负载带不起来 呀  换主芯片呢

网友:
查负载检测电路

网友B:
电压过高保护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负载带不起来 呀  换主芯片呢

负载带不起
是换CM6800 还是WT7527呢

网友C:
负载检测电路
在哪里呢  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过高保护的吧。

着应该带不起负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负载检测电路
在哪里呢  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负载带不起
是换CM6800 还是WT7527呢

应该是wt7527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
是不是这个脚

网友C:
WT7527 是后级监测IC
监测12v 5v 3.3v -12v 输出的 过压 欠压 过流 过功率
怎么会引起带不起负载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WT7527 是后级监测IC
监测12v 5v 3.3v -12v 输出的 过压 欠压 过流 过功率
怎么会引起带不起负载呢

点不起负载我一般喜欢换光耦和431

网友E:
引用 网友C:
WT7527 是后级监测IC
监测12v 5v 3.3v -12v 输出的 过压 欠压 过流 过功率
怎么会引起带不起负载呢

这几个电阻是否变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点不起负载我一般喜欢换光耦和431

这个电源 光耦 431 好像在辅助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几个电阻是否变质

这个几个电阻 出问题
不是进芯片的取样电压不对
不是引起保护了吗
怎么会引起带负载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几个电阻 出问题
不是进芯片的取样电压不对
不是引起保护了吗

变大,就相当于电流变大,因此负载能力查。或者是wt7527自身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变大,就相当于电流变大,因此负载能力查。或者是wt7527自身问题

电阻变大 检测到的电流 就会变大
进入WT7527内部
芯片认为过流了 导致带负载能力差
还没到保护的值 所以没保护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阻变大 检测到的电流 就会变大
进入WT7527内部
芯片认为过流了 导致带负载能力差

是在加载后出现的情况

网友F:
现在又有新的发现,短接7527的第二,三脚,强制启动后,30秒左右,3.3v会跳到5.8v,其他各组电压依然正常,怀疑是3.3v磁放大电路有问题。

网友:
查下负载,换个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在加载后出现的情况

还是不太明白
加载后电流变大
电阻变大 会引起电流检测出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又有新的发现,短接7527的第二,三脚,强制启动后,30秒左右,3.3v会跳到5.8v,其他各组电压依然正常, ...

这样的情况 要是有负载机
和示波器就好测点

网友F:
电源修好了,通过逐个代换,就是磁放大部分一个A733管子不良引起的,换成了B649,现在工作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源修好了,通过逐个代换,就是磁放大部分一个A733管子不良引起的,换成了B649,现在工作一切正常。

那就是3.3v超压保护了

网友:
这种问题原因太多,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又有新的发现,短接7527的第二,三脚,强制启动后,30秒左右,3.3v会跳到5.8v,其他各组电压依然正常, ...

换431,妥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源修好了,通过逐个代换,就是磁放大部分一个A733管子不良引起的,换成了B649,现在工作一切正常。

是怎样个不良法,be和bc之间的压降值异常吗?

网友H:
好点的电源真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怎样个不良法,be和bc之间的压降值异常吗?

这个估计楼主也说不清楚
出发上晶体管 测试仪 准确点
估计是代换后确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点的电源真不知道怎么修

线从杂牌电源 练手开始啊
积累经验 就可以搞好电源了

网友:
修好没有   我的故障也差不多

网友:
直接更换3.3磁放大PNP三极管,有惊喜,本人专修电源

网友:
先换431再说

网友:
你这个东西 电源 欠压能测出来不

网友:
短接绿线后PFC工作了没,电压能达到380V么

网友:
我们这里 很少修道电源 的 ,直接换

网友:
互通以及特价库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