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Aspire S7-391,非高温掉电,测量手抖致重伤维修

楼主(2017-05-10):
宏碁Aspire  S7-391一台, 板号12223-1.客户说高温掉电留机

拿到手鲁大师温压不到70°,但过一会会掉电
除了下尘,加了硅脂,温度依旧,故障依旧,判定主板故障
,再次开机发现死活开不了了(帖子中会提到本机的一些参数,供维修参考)

拆板测电压3、5电压.5V正常,3V测得为4V,虽然后级波形平缓但,手上没有芯片,尝试换滤波电容,无果,测试时表笔划了一下,这下惨了,激情四射,故障扩大了

大短

打值3V电感后端短,天哪...

内心极度忐忑,2A烧鸡没摸到烫,3A桥才发烫,干掉,不用说待机芯片终于得订货了
发回来换上3V果然正常了,要是当时手上有这个芯片我也算是秒杀了啊,妈  的

用SLJ8E代换SLJ8C,听说可以换,换完发现桥发热,短了?问大师大师说缺点压也会温度高,想想确实老师有说过
但是我只是插电源一瞬间电流就0.3A了啊,然后再摸了摸,说网卡好想有问题,无线网卡是BGA的呵呵
拆掉没变化

大师提醒我,有些机器第一次通电自动触发,然后让我量电压先,发现内存供电、1.35V有,锁相环供电1.8V有,桥供电1.05V,没有,看开启内存电压VCC1R5A_ON_R开启产生1D35V_PWR,并输出开漏RUNPWROK

过隔离点变成1D35V_S3

测得的U3608和Q3607导通

看图并测到RUN_ENABLE电压开启了内存电压转换和3V电压转换

接着看1.8V开启PWR_1D8V_EN,产生1D8V_PWR,并开漏输出RUNPWROK

看桥供电,没输出
但是还是担心桥换的不对,就把桥干掉了,接着插电,0.12左右

好吧,桥干掉还不死,还要自动触发,那就继续测测电压吧,怎么还是内存锁相环有,桥没有啊,桥没装肯定不会拉低了啊,看看吧
桥供电开启。OE脚不知道是不是开启(我当做是开启),但是看这个意思是没RUNPWROK桥电压就一定不会有,所以就重点测这个电压

桥电压供电芯片是个小玻璃芯片,内存也是小玻璃芯片,元件标识不太详细,只有锁相环能测到脚RUNPWROK,也没测电压,直接打了个值,发现对地,看看去了那些地方
1.8V供电输出,1.35V供电输出,进了1.05V,这里显示没装

就三个地方啊,玻璃的不敢动,拆锁相环的短,拆桥的小玻璃芯片还短,内存的我不敢拆啊,妈的拆下来那么多点,没搞过怕搞死,可是就去了这三个地方啊,不对再看看,看这里

骗子,说好的不装呢,还去了1.5V的开启,6脚小芯片拆掉打值RUNPWROK发现值正常0.0

电压也有了

啥也不说了,伤心

锁相环装上去,可是内存的呢,好像要用锡膏啊,没有啊怎么办,0.35的珠子一顿狂吹,上上去哈哈。1.35V内存居然有输出哈哈666,1.8也有,1.05V桥供电也有了
接着定小六角,今天到货
万事俱备,订的SLJ8C也到了
今天刚换上,发现开机貌似有点慢,不过哈哈终于亮了.亮了.亮了...
就想着刷个BIOS,这个主板有两个BIOS,与开机有关那个的4M,管其他程序的2M,刷2M的,换了两个编程器都是可以读可以擦就是写入有哦问题,今天发帖子求助未果,觉得还是换个芯片重刷吧,看到了一模一样的唯一的那块料板终于拆到了芯片,哈哈,开森(用其他芯片代替刷回去不认)
芯片有了,刷回去看看是不是芯片坏了,万一刷死了,唉.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准备刷。
咦,哪里不对哎,这不是有现成的BIOS么,还刷个XX,换过去不就得了,就算慢也先扛着,别整的马没了,驴没了,骡子也没了,那就不好了,大不了我在定芯片刷,这个千万不能搞坏

换回去发现除了第一次,其他开机居然都正常,
无线网卡用0.6的珠子值上去风枪吹回去,灰常好用。今天测机一下午,灰常稳定,再无掉电

这里的SLP电压也是由PCH给EC的,但是这个机器第一次通电不装桥也会出电压,大家千万不要当短路去修,那样永远也修不出来

网友:
修的好点赞

网友A: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好烧脑的感觉

网友:
楼主厉害 赞一个 不仔细都发现不了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可以啊!

网友B:
从头看到尾,大神理论知识扎实,

网友C:
楼主的的意思是这个机子不装桥还是会开启内存这些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感谢鼓励,会加油的

网友:
帖子烧脑还是修的烧脑啊,帖子我编了两个小时,应该还好吧

网友:
感谢哈哈,理论需要不断地实践才是成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头看到尾,大神理论知识扎实,

是啊,这个写帖子两个多小时各种截图,但是机器拖了好几天才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的意思是这个机子不装桥还是会开启内存这些电压的???、

最后一句请细读

网友D:
说实话看得有点昏,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即然测出桥供电1.05V不正常,那就直接查产生这个电压的工作条件,一步步往前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看得有点昏,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即然测出桥供电1.05V不正常,那就直接查产生这个电压的工作条件, ...

其实缺什么找什么这个是基本的,但是问题是这个桥段路过并且代换型号不完全一样,所以才会有怀疑,并且去掉桥后第一时间就是去了桥供电的开启

网友E:
这个机子后壳有一颗钉松了就冲不进电的,或不开机

网友:
鼓励一个,修得不容易啊。

网友F:
不错,没走进死胡同

网友G:
楼主发的贴可以看出你修好一个有好激动,还是很感谢楼主,又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发的贴可以看出你修好一个有好激动,还是很感谢楼主,又学习了

你应该能想象一个到手亮机的机器被致残然后修复的心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没走进死胡同

哈哈,谢谢大师支持,没走进死胡同是旁边有老司机指点啊,有老司机指点进步一日千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子后壳有一颗钉松了就冲不进电的,或不开机

我这个不是那个批次的哈哈

网友H:
自己作的死  打碎了牙也得咽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H:
自己作的死  打碎了牙也得咽下去

没办法啊,但是修好就意味着进步啊

网友:
身边有个大师真好

网友I:
楼主好复杂的一次维修经历,学习了,不过这种机器维修前最好和客户说好,维修有风险,不然如果致残了,没修复好就不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好复杂的一次维修经历,学习了,不过这种机器维修前最好和客户说好,维修有风险,不然如果致残了,没修 ...

实在不行换板啊,不过处于这个阶段,修的越深收货越大啊,所以说能修就修,修出来记忆很深刻

网友:
大师难遇难求啊,这是第四个点才遇到一个的真正的大师,你问问题他会搭理你,越深入越觉得大师才华横溢啊

网友J:
过压保护掉电了?现在这种能亮的机器修着最烦人了,没利润还特么风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过压保护掉电了?现在这种能亮的机器修着最烦人了,没利润还特么风险大

是啊,过压保护了,修的我怀疑人生

网友:
理论杠杠的

网友:
一时素服 大意 造成的麻烦。。。

网友:
修的不错,不过遗憾的就是过了时间,不好给你加分呢

网友:
我也烧过但是都是5V

网友(2017-06-18):
有实物图就更好了

网友:
看的我头好痛,还是谢谢了

网友:
我碰到了一个宏基s3,问题和你这个一样,3v实测3.9,亮机正常,读条完掉电,桥热量特大,3v,5v,换过,周围一圈都换了,故障依旧,准备换桥,slj8c的桥,亮机后超烫 苦逼啊····

网友:
这帖子写的不错,写的很有耐心,

网友:
修的真的是666

网友:
这修的也是花了大心思啊 还修了几天

网友:
有条有理,必须得加分哟,机器修得不怎么多.贴子先收藏了!!

网友(2017-07-20):
不错 不错 学习了 这款坏的很多

网友:
修的有点曲折 好在最后还是修好了 恭喜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写作功底也行 我都不敢相信自己是怎么看完的

网友:
修好就好,PWM电路测量是要小心,我也时候搞成这样,真的好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