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解决技嘉H55M S2V关机后主板不断电、CPU风扇继续转和无法软关机等问题

楼主(2017-05-10):
完美解决技嘉H55M S2V关机后主板不断电、关机后CPU风扇继续转、系统management engine interface感叹号的问题。我在网上搜了很多办法都没有用,比如说刷ME_BIOS,用了Qflash刷不了,又没有编程器,在迅维上下了很多BIOS都没有用,后来网上收到一帖子好像是贴吧里面的,有一个关于技嘉工程师的回复,制作U盘DOS系统启动,然后再刷ME BOIS,技嘉工程师给的具体操作如下:

1.请先将附件中USB.GHO文件使用GHOST工具克隆到U盘,即可以生成引导至DOS模式的U盘,U盘尽量使用2G或以下容量的.克隆完毕后使用此U盘要测试一下是否可以引导至DOS模式下.如果可以就到下一步(PS:现在哪有2G的U盘,反正我用的是8G的,制作DOS系统需要下载一键ghost软件把附件里的USB.GHO文件烧录到U盘上,再主板启动界面按F12进入选择启动磁盘,选着USB-HDD启动DOS系统);

2.请先将附件中Fla209.RAR文件解压,将解压后的5个文件复制到U盘根目录下.然后使用此U盘在需要刷BIOS的电脑上启动至DOS提示符界面下,键盘输入1,然后按回车键,就开始更新 Intel ME Bios到fb版本, 更新完 Intel ME Bios h55ms2.fb 后, 请先移除机箱电源线,然后再将电源线插回并开机进入 Bios 选项, 检查M.I.T选项中,其系统是否有成功显示 CPU/PCH 温度?(PS:我没有更新前在BIOS是看不到CPU温度的,更新了第一个就可以看到了);

3.这时再接着用U盘引导至DOS提示符下,键盘输入2,然后回车,开始更新Intel ME Bios至fb1版本, 更新完 Intel ME Bios h55ms2.fb1後, 请先移除机箱电源线,并开机进入 Bios 选项, 检查M.I.T选项中,其系统是否有成功显示 CPU/PCH 温度。

找了几天的资料终于搞定了,进入主板自检界面比以前快多了,以前能有显示就至少要30秒以上,现在自检完成很快了,系统可以软关机了,风扇关机后也不在转动了。

H55M S2VMEBOIS更新tools.zip

网友:
最怕看 好多字的东西
看一半看不下去了  不是你写的不好  是我文盲
加分鼓励下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A:
不错的分享,不过正式出货的主板bios有这么大的bug,不应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分享,不过正式出货的主板bios有这么大的bug,不应该啊。

技嘉55板的通病

网友:
这个可以。但是感觉会有点复杂

网友:
太需要了

网友:
感动。太需要了

网友:
好东西,真的很需要

网友:
这个bios找了太久了,真的很需要

网友:
现在的鸡儿BIOS几乎是全能的,

网友:
bios越强问题越多

网友:
技嘉那里一堆人问这个主板的情况

网友:
经验征可以完美解决,牛!

网友B:
先将附件中USB.GHO文件使用GHOST工具克隆到U盘,

这一步怎么弄啊 理解不了  一键GHOST软件我下了  然后哪一个选项才是克隆到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将附件中USB.GHO文件使用GHOST工具克隆到U盘,

这一步怎么弄啊 理解不了  一键GHOST软件我下了  然后哪 ...

重启,在系统选着界面选着一键GHOST,一直进入选着GHOST工具手动选着烧录文件及烧录盘符,不建议没使用过GHOST手动装系统的人

网友:
技嘉官网里的技术文章就有这些个内容

网友(2017-06-09):
不是很明白 感觉有点不懂

网友:
还不错,弄得挺好的

网友(2017-10-07):
唉,下载分不够,有没哪位帮个忙,我的h55关不了机了

网友:
通病好,不用动脑筋。就能赚钱……。…。…。…。…………

网友:
有些关机后主板不断电、CPU风扇继续转和无法软关机等问题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
经验征可以完美解决 学习了

网友:
过来看看,楼主辛苦了,初学··只能一点一点去学校

网友:
不能软关机还是BIOS的问题,看来一般问题都先刷BIOS

网友:
看着这么多这么复杂完全是看不懂一墨黑啊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楼主辛苦了。我以前也这样,拔了电池就好了

网友:
我在华硕的主板上遇到过,不过情况不一样,能软关机,但是风扇一直转,不断电,刷了BIOS也没有用。因为还可以亮机,没敢乱搞,让客户带走了。

网友:
文章排列通俗易懂。牛b

网友(2017-11-06):
我下载不了,已经支付2元了,又说积分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