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撬硬盘容易掉黑胶下面的皮,请教这一般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楼主(2017-05-11):
撬硬盘容易掉黑胶下面的皮,请教这一般是什么问题导致的,锡全熔了也要掉皮,是吹得太久了还是吹得不够久。

网友:
硬盘 黑胶????

网友:
基本上是吹得太久了容易掉吧,但是比掉点好啊,如果没熔撬的话容易掉点。

网友:
应该是温度高了

网友:
多数是摔过的,还有就是进水的容易掉皮。

网友:
点胶的,想无损拆下,几率不大

网友:
掉点皮很正常,温度控制再好也会掉,咋们不是有绿油吗  怕啥

网友:
这个涉及到很多方面的问题哟,风枪控制不好呀,板本身有问题都会。

网友A:
有多方面问题导致,一是板层湿度大,二是风枪控制不好升温过快。

网友:
想做到完全不掉 需要大量练习了

网友:
不要吹太久 慢慢下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多方面问题导致,一是板层湿度大,二是风枪控制不好升温过快。

多谢,应该是风枪不好,师傅给我用130元的风枪,他自己用3000多的风枪,

网友:
板子有水份,或者是温度不均匀都会导致。

网友(2017-06-27):
个人感觉还是温度低了,撬的快了,我一般用焊油让它慢慢的渗进去,一般不会掉皮。

网友:
温度 没有控制好

网友:
温度高啦 温度低了 会掉点

网友:
因为你遇到批次硬铛铛的黑胶

网友:
风调大点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