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Z-229不触发

楼主(2017-05-11):
机器:SONY PCG-51311T  板号:MBX-229 独显
故障:有待机0.016不触发,或待机0.032不触发,或待机0.016能触发到0.032A
检修:论坛有说这个主板有通病,就是EC的BIOS有问题导致不触发。为了走捷径我下载了两个论坛个上的EC 的BIOS来刷,结果故障依旧。只好慢慢查了。
既然待机有0.016查下3V5V出来了没有,查下待机3V5V已经出来。
接着查EC的工作条件:待机供电 2.34V,时钟 ,复位3.34V都正常,再查电源适配器信号AC_IN#(低电平)也正常,查LID_CLOSE#开关休眠信号3.34V也正常,EC的BIOS也刷了。会是什么什么问题呢?接着查南桥的待机条件,经测南桥边上的电容有3V和5V说明南桥待机应该正常。再查南桥的触发条件RTC电路,这一查,问题就出来了,首先是32.768晶振两端一端有0.23V另外一端有0.58V感觉有点偏高的电流,可能RTC电路有微短造成的,但是用示波器晶振两端都有正常的波形,接着再查RTCRST#和SRTCRST#这两个信号经过一个4脚排阻给桥,经测RTCRST#两端都有2.85V应该算正常,但是SRTCRST#一端正常2.85V另外到桥的一端只有0.7V.我想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了,。看下电路图,发现SRTCRST#有链接一个小贴片电容C1010,先把它拆掉看下,再测SRTCRST#电压两端都有2.85V应该正常了。这时候待机变0.013触发2秒后电流才开始跑到1.2A左右亮机了,到此故障结束。附上亮机的ECBIOS集显和独显的都有。

MBX-229 ec 集显bios.rar

55.32 K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mbx-229 ec独显.rar

55.08 K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遇到待机0.032这样类似不触发的问题,首先考虑下RTC电路故障。

网友:
补充下有个地方写错了电压,EC待机供电是3.34V不是2.34V.

网友:
今天又碰到一个差不多的

网友A:
第一眼看到EC供电2.34V,以为就是它的问题,没想到会是RTC电路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眼看到EC供电2.34V,以为就是它的问题,没想到会是RTC电路问题,谢谢分享。

我写错了,是3.34V不是2.34V

网友B:
这都没给你加上精华 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都没给你加上精华 呵呵呵

小故障呀,离精华还有距离。

网友:
经验分享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都没给你加上精华 呵呵呵

精华帖子 需要更精彩的分析和总结的

网友:
LZ这思路可以,加分支持